[求助] 怎么才能做出这样的topmetal走线

楼主(2025-04-09):
大佬们指点一下怎么才能做出来这样的布线?

网友:
自己画呗,想画哪种就画哪种

网友A:
尼玛,这真是版图的艺术吗?
BTW,能告知这个是啥电路的版图?谢谢

网友:
纯手工再镜像一下

网友:
卧槽~~~~~
这是哪一类芯片啊?

网友B:
有下层图片吗? 像waffle结构的功率管?这种图形手工可以切出来,不过这个小窗口金属密度太高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下层图片吗? 像waffle结构的功率管?这种图形手工可以切出来,不过这个小窗口金属密度太高了吧 ...

下层金属是铺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尼玛,这真是版图的艺术吗?
BTW,能告知这个是啥电路的版图?谢谢

功率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层金属是铺满的

要看base层,OD   poly的图形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