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用cadence仿真LDO的dropout随温度变化的曲线

楼主(2025-04-09):
如何用cadence仿真LDO的dropout随温度变化的曲线

如何用cadence仿真LDO的限流阈值随温度变化的曲线
模拟小白在线提问,求大佬赐教

网友:
电压随温度变化的曲线是吧?我也不会,我是仿很多个温度,然后设置坐标给画出来,不够精确,等大神来解答这个问题

网友A:
关键是必须严格定义Dropout电压,不能每次仿真鼠标点点大概看看。比如输出电压是1.8V,规定最低允许掉到多少,比如说1.79V,那么就是让输入电压下降,降到多少输出掉到1.79,用公式或者仿真测量语句计算出这一点的输入输出压差。让后扫描温度,就可以得到一系列的Dropout电压,就可以画出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必须严格定义Dropout电压,不能每次仿真鼠标点点大概看看。比如输出电压是1.8V,规定最低允许掉到多 ...

想请问一下如何用cadence实现呢?比如说我的压差定义是vout下降2%时的vdd与vout的差值,那我如何在cadence中将他实现出来呢?

网友A:
用cross得到与某个输出对应的输入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cross得到与某个输出对应的输入电压

谢谢 我去尝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