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BRAM无法被综合的问题

楼主(2025-04-09):
BRAM综合时间太长甚至无法被综合。
BRAM的深度是4096,每个地址存储一个字节。数据位宽是128位,地址位宽是12位。连接的是axi full slave 接口,所以涉及到AWSIZE地址自增步长和WSTRB的数据总线字节选通。
我自己写的BRAM的第一种写法:

发现第一种写法综合时间太长,看log是说无法被综合成BRAM或者DRAM,于是我换成第二种写法,把BRAM的每个地址分到不同的always块内,但还是不行

本人是第一次写BRAM,不知道BRAM是否有响应的代码规范。有没有知道解决办法的佬,请帮忙解答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A:
这是什么鬼,纯software codi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鬼,纯software coding

这是我的问题,刚接触ram,有很多不懂的地方。如果您有高见,多多指教

网友:
可以用第一种方式,但mem赋值有问题,一直在循环赋值低8位,需要判断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