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BRAM无法被综合的问题

楼主(2025-04-09):
100资产
BRAM综合时间太长甚至无法被综合。
BRAM的深度是4096,每个地址存储一个字节。数据位宽是128位,地址位宽是12位。连接的是axi full slave 接口,所以涉及到AWSIZE地址自增步长和WSTRB的数据总线字节选通。
我自己写的BRAM的第一种写法:同一个always块内进行不同的地址偏移写入数据。

发现第一种写法综合时间太长,看log是说无法被综合成BRAM或者DRAM,于是我换成第二种写法,把BRAM的不同地址分别写到不同的always块内,但还是不行。

本人是第一次写BRAM,不知道BRAM是否有相应的代码规范。有没有知道解决办法的佬,请帮忙解答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A:
大的ram块,一般都是实例化现成的sram,而不是用reg来搭,让dc来综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的ram块,一般都是实例化现成的sram,而不是用reg来搭,让dc来综合

感谢回复。可是例化现成的sram也是需要综合的吧,那么和自己写的在综合上不一样吗。是不是设计规范的问题,比如说现成的sram是符合sram的设计规范,所以更容易综合?这只是我猜想,如果不对,请指教,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可是例化现成的sram也是需要综合的吧,那么和自己写的在综合上不一样吗。是不是设计规范的问题 ...

不是的,现成的sram是作为blackbox处理的,只要读入db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的,现成的sram是作为blackbox处理的,只要读入db就行了。

好的。如果我自己非要写sram的话是不是要写成小块的才行呢,比如把大块的sram分成多个小块的sram可以吗

网友A:
我觉得应该不需要,我之前也综合过,慢是确实慢,但是也是能综合出来的。
要不你把dc报的问题发出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应该不需要,我之前也综合过,慢是确实慢,但是也是能综合出来的。
要不你把dc报的问题发出来看看? ...

感谢回复。我目前只在vivado综合过,不是在dc综合的,所以可能会有差异。我这个后面是需要先上fpga 的板子,所以先在vivado综合。在vivado综合的时候,我需要把代码综合成BRAM,因为数据总线128位,我需要把数据在一个周期内写入多个地址,我的第一种写法在一个always块内完成所有地址的写入,但是当时综合了几个小时还没综合完成,并且日志里提到的是这样的  ,也就是无法综合成BRAM,甚至不能综合成DRAM,只能综合成寄存器,我就终止综合了。后面我查了一下,以为是代码风格问题,然后我尝试了第二种写法,把不同地址的写入分到不同的always块。这次也是综合几个小时,最终vivado报错是综合失败,奇怪的是没有message,log里面也看不出问题,只是综合失败。

楼主: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我目前只在vivado综合过,不是在dc综合的,所以可能会有差异。我这个后面是需要先上fpga 的板 ...

这是具体的代码。

网友B:
写太花FPGA综合工具会认不出来。要写得尽量简单,把与RAM无关的逻辑挪到外面才可以。
或者按厂家给的Template写也是可以的。

module bram #(
    parameter AWADDR = 12,
    parameter DWI = 128,
    parameter ARADDR = 12,
    parameter DRO = 128
)
(
        input clk,
    input [AWADDR-1 : 0] awaddr,
    input [15 : 0] w_en,
    input [DWI-1 : 0] wdata,
    input [ARADDR-1 : 0] araddr,
    input r_en,
    output reg [DRO-1 : 0] rdata
);
(* ram_style = "block" *) reg [7:0] mem0  [(1<<AWADDR)-1 : 0];
(* ram_style = "block" *) reg [7:0] mem1  [(1<<AWADDR)-1 : 0];
(* ram_style = "block" *) reg [7:0] mem2  [(1<<AWADDR)-1 : 0];
(* ram_style = "block" *) reg [7:0] mem3  [(1<<AWADDR)-1 : 0];
(* ram_style = "block" *) reg [7:0] mem4  [(1<<AWADDR)-1 : 0];
(* ram_style = "block" *) reg [7:0] mem5  [(1<<AWADDR)-1 : 0];
(* ram_style = "block" *) reg [7:0] mem6  [(1<<AWADDR)-1 : 0];
(* ram_style = "block" *) reg [7:0] mem7  [(1<<AWADDR)-1 : 0];
(* ram_style = "block" *) reg [7:0] mem8  [(1<<AWADDR)-1 : 0];
(* ram_style = "block" *) reg [7:0] mem9  [(1<<AWADDR)-1 : 0];
(* ram_style = "block" *) reg [7:0] mem10 [(1<<AWADDR)-1 : 0];
(* ram_style = "block" *) reg [7:0] mem11 [(1<<AWADDR)-1 : 0];
(* ram_style = "block" *) reg [7:0] mem12 [(1<<AWADDR)-1 : 0];
(* ram_style = "block" *) reg [7:0] mem13 [(1<<AWADDR)-1 : 0];
(* ram_style = "block" *) reg [7:0] mem14 [(1<<AWADDR)-1 : 0];
(* ram_style = "block" *) reg [7:0] mem15 [(1<<AWADDR)-1 : 0];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if(w_en[0])  mem0[awaddr]  <= wdata[8*0 +:8];
    if(w_en[1])  mem1[awaddr]  <= wdata[8*1 +:8];
    if(w_en[2])  mem2[awaddr]  <= wdata[8*2 +:8];
    if(w_en[3])  mem3[awaddr]  <= wdata[8*3 +:8];
    if(w_en[4])  mem4[awaddr]  <= wdata[8*4 +:8];
    if(w_en[5])  mem5[awaddr]  <= wdata[8*5 +:8];
    if(w_en[6])  mem6[awaddr]  <= wdata[8*6 +:8];
    if(w_en[7])  mem7[awaddr]  <= wdata[8*7 +:8];
    if(w_en[8])  mem8[awaddr]  <= wdata[8*8 +:8];
    if(w_en[9])  mem9[awaddr]  <= wdata[8*9 +:8];
    if(w_en[10]) mem10[awaddr] <= wdata[8*10 +:8];
    if(w_en[11]) mem11[awaddr] <= wdata[8*11 +:8];
    if(w_en[12]) mem12[awaddr] <= wdata[8*12 +:8];
    if(w_en[13]) mem13[awaddr] <= wdata[8*13 +:8];
    if(w_en[14]) mem14[awaddr] <= wdata[8*14 +:8];
    if(w_en[15]) mem15[awaddr] <= wdata[8*15 +:8];
end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if(r_en) begin
        rdata[8*0 +: 8]  <= mem0[araddr];
        rdata[8*1 +: 8]  <= mem1[araddr];
        rdata[8*2 +: 8]  <= mem2[araddr];
        rdata[8*3 +: 8]  <= mem3[araddr];
        rdata[8*4 +: 8]  <= mem4[araddr];
        rdata[8*5 +: 8]  <= mem5[araddr];
        rdata[8*6 +: 8]  <= mem6[araddr];
        rdata[8*7 +: 8]  <= mem7[araddr];
        rdata[8*8 +: 8]  <= mem8[araddr];
        rdata[8*9 +: 8]  <= mem9[araddr];
        rdata[8*10 +: 8] <= mem10[araddr];
        rdata[8*11 +: 8] <= mem11[araddr];
        rdata[8*12 +: 8] <= mem12[araddr];
        rdata[8*13 +: 8] <= mem13[araddr];
        rdata[8*14 +: 8] <= mem14[araddr];
        rdata[8*15 +: 8] <= mem15[araddr];
    end
end

endmodule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写太花FPGA综合工具会认不出来。要写得尽量简单,把与RAM无关的逻辑挪到外面才可以。
或者按厂家给的Templa ...

这样吗,好的,谢谢。我尝试写得简单一点,不过似乎是需要保证每个BRAM每个时钟周期只被写入或者读取一次是吗

网友C:
不是太明白自己写的RAM,和调用库的有什么好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太明白自己写的RAM,和调用库的有什么好处?

自己写的更灵活吧,调用的话是现成的,但是需要了解ip

网友C:
实验室里用一用吧。
自己用rtl写的跟调库,面积上可不是差一点,另外功耗也不是差一点。

SRAM其实很简单的,不就是写入和读出,可能有些是高有效,有些是低有效。大家的基本上都是一致的。
而且实际的SRAM设计也不是这种方式可以了解的。sram的存储单元都是bit cell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实验室里用一用吧。
自己用rtl写的跟调库,面积上可不是差一点,另外功耗也不是差一点。

对二维数组加上 (* ram_style = "block" *) 属性,而且读写逻辑能被 FPGA 综合器识别并转换成功的话,FPGA 综合器就会自动调片上的 RAM IP,而不会大量使用 LUT 里的 FF 去实现这段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