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家自己电脑安装cadence 是用的虚拟机还是双系统

楼主(2025-04-09):
如图 那个好用 同时

接私活 拉饥荒了 需要不停搞钱

网友A:
啥叫拉饥荒了?芯片行业也不行了吗?第一次听说接私活用虚拟机的,虚拟机只适合教学用

网友B:
接私活不是也得在别人的服务器上搞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私活不是也得在别人的服务器上搞嘛?

有一些自己弄完给gds ,这种一般都是毕设之类没啥要求的。

网友(点评):
电路不大就用虚拟机吧,现在自己安装工具会让你怀疑人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叫拉饥荒了?芯片行业也不行了吗?第一次听说接私活用虚拟机的,虚拟机只适合教学用 ...

拉饥荒是我个人和行业有什么关系。第一次听说用虚拟机接私活是不是得谢谢我给你打破信息壁垒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一些自己弄完给gds ,这种一般都是毕设之类没啥要求的。

我猜就是毕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