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混用上下边沿和使用反向生成时钟的区别

楼主(2025-04-09):
请问,我的原始设计只有一个clk,但是里面的寄存器既有上升沿触发的也有下降沿触发的,有同事说这样不好。这是为什么?那我为clk加一个反相器生成一个反向时钟,然后把下降沿都替换为上升沿寄存器,这样可以吗?这和之前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A:
朋友是做DDR吗?我手上的设计也在考虑做双边沿采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朋友是做DDR吗?我手上的设计也在考虑做双边沿采样

不是的,只是存储器相关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