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vc_spyglass中关于异步时钟的cdc_path的问题

楼主(2025-04-09):
各位大佬:

我是用vc_spyglass软件执行cdc的时候,约束和设计大致如下:

我简化了一些设计,实际设计中Clk1和Clk2后面都有驱动的逻辑,然后再做了这个mux,mux后面也驱动了逻辑。
在cdc检查的时候,这个mux后面的逻辑,工具会分别用Clk1和Clk2去分析cdc path,这些path其实是不需要去分析的。

在spyglass中,可以用“set_case_analysis -name Mux/S -value {0 1}”来设置。
在vc_spyglass中,set_case_analysis命令只能设1个值,无法起到和spyglass中相同的效果。我没有找到太好的方法来让工具不分析这些path。
还有一种办法是改时钟约束,在Mux/Z上create_generated_clock,然后设成physically_exculsive,但是这个要改约束,而这约束目前是后端直接用的,我希望后端约束和cdc约束基本一致,不希望约束有时钟定义和时钟关系上的改动。

网友A:
改了时钟约束。后端用改之后的约束也没问题啊。

楼主:
图片不知为啥没了,重新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了时钟约束。后端用改之后的约束也没问题啊。

这个问题很多,总共要增加100多个clk定义,担心改错。本来创建一个时钟,然后设置它和其他时钟都是异步就行了,非常简单。新的写法要多创建时钟,然后设置新增的时钟和原时钟同步,新增的时钟之间是互斥,新增的时钟和其他时钟是异步,麻烦很多,而且容易错。
所以如果只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不会改约束。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很多,总共要增加100多个clk定义,担心改错。本来创建一个时钟,然后设置它和其他时钟都是异步就 ...

你说的问题,只是说改约束麻烦,且可能改错的问题。如果改约束没有改错,后端用你改之后的约束没啥问题啊。

网友:
这个问题,最好从设计框架开始考虑,结合异步电路的思想,设计延时不敏感电路,尽量减少约束,甚至不需要约束

网友(2025-07-13):
Try to use

set_cdc_ignore_path -from -t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