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m0层次的理解

楼主(2025-04-09):
m0是怎样的一个层次呢,via0是连接m0和m1之间的通孔,那mo是怎么连接到poly和od的呢

网友A:
不是通cont吗

网友B:
应该是finfet工艺吧,M0连接GT和AA的cont是不一样的厚度的,M0应该属于3D到平面的一个过度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通cont吗

小工艺,有个m0过渡层,没有ct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finfet工艺吧,M0连接GT和AA的cont是不一样的厚度的,M0应该属于3D到平面的一个过度层 ...

就是难以理解这个层次的存在,结构想象不到,可以理解为poly和od向上的延伸层吗,或者说同种材料或者类似材料,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难以理解这个层次的存在,结构想象不到,可以理解为poly和od向上的延伸层吗,或者说同种材料或者类似 ...

你可以看下,三星的我忘记了,tscm和smic大概是这样
tsmc叫AA MD VD M0 (MD 用来平坦化的,把AA 的高度和GT一致,然后通过VD接到M)  GT  VG M0  (GT通过VG接到M0)
smic的AA V0 M0 ,  GT VG M0 (V0 和VG用来平坦化,是AA和GT一个高度,V0是比VG厚的,因为GT比SD高)

网友:
drc文档里有层次结构的图,看下应该就理解的,我刚刚在下面给你举例了tsmc和smic的m0,还在审核

网友:
M0低阻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看下,三星的我忘记了,tscm和smic大概是这样
tsmc叫AA MD VD M0 (MD 用来平坦化的,把AA ...

drc文档里只看到些简图,这些层次也看到,MD VD它们不是实际的层次吗。那m0应该不是金属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drc文档里只看到些简图,这些层次也看到,MD VD它们不是实际的层次吗。那m0应该不是金属吧 ...

举个例子 这里MD用来平坦化,是需要制造的,把OD(也就是电路的SD端口)抬高和gate同一个平面,VD VG 类似平面工艺cont,M0是实际的metal,但是阻抗会比M1大,方块电阻大概2倍,具体看工艺,

网友:
引用 楼主:
drc文档里只看到些简图,这些层次也看到,MD VD它们不是实际的层次吗。那m0应该不是金属吧 ...

M0的方块电阻大概是M1的5倍左右,抱歉,刚刚说错了,不过还是看工艺文档吧,一般都有,刚发了一个回复,还在审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