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一个处理连线的skill脚本

楼主(2025-04-09):
作用:快速拼接或连接两条或两组线头

用法:在CIW窗口load AutoCutBus.il,然后先选中要处理的线组,之后用绑定的快捷键数字键盘5或者AutoCutBus()调用,最后选一个point作为两组线头交接的参考点。

此脚本最初来自chinarml写的AutoCutBus.il(https://bbs.eetop.cn/forum.php?m ... 878287&pid=10253030),下下来发现有些问题就丢在一边了,最近频繁需要用到这样的功能就捡起来自己改了一版,虽然还有部分原来的代码以及沿用了实现的思路,但基本已经大变样了,所以勉强算是我写的吧。

1.原来的脚本直接通过算法得出交接处的参考点,本来没什么问题,但因为有如下的情况出现:
原脚本的横纵线分类是通过其头尾坐标差的绝对值之差得出,在上图中的上面那根线,我们要的是其作为横向的线来连接,但因算法的缘故就被分类到了纵向的线,所以出错。
所以我改成了手动指定参考点的方式来计算分类横纵线。

2.增加了一个enterForm来增强使用效果,具体如下图所示:

3.选参考点时尽量选正常点

4.当线头不理想时会出现如下情况,考虑到出现的情况不多就不想写那么多条件去适应了

5.原来的脚本处理不了pathSeg,此脚本也增加了可处理pathSeg的功能,在partial Select模式下pathSeg只选一个线头的话会有一点不理想,但依然能用。

楼主:
更新版2.0

修复了用x的edit in place在Hierarchy编辑模式下refPoint不准确的bug。
增加了一个51能用的版本(其实就是把与过孔有关的那些代码删了,51还不知道怎么设置custmer auto via,有知道的吗?)

补充内容 (2025-12-16 13:31):
出现*Error* eval: undefined function - viaGetViaOptions这个错的是版本不支持viaGetViaOptions函数,放弃打孔功能,直接用_51版本的吧,

补充内容 (2025-12-23 01:45):
经实际测试,IC617基础版和IC6.1.7-64b.500.2都不支持viaGetViaOptions()函数,IC6.1.7-64b.500.21支持

网友A:
报错怎么办,*ERROR* viaGetViaOptions: Invalide cst object - ni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报错怎么办,*ERROR* viaGetViaOptions: Invalide cst object - nil

找一下你的constrainGroupName,在版图界面按Shitf+e打开Layout Editor Options,看看wire的constraint Group(via默认选的是"Same as Wire")是不是脚本中写的那个,不是就改成你环境用的那个

网友B:
火佬,请问这个自动打孔函数需要什么版本才能用呀,617 layout_L能用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火佬,请问这个自动打孔函数需要什么版本才能用呀,617 layout_L能用嘛

我用的就是617,正常的L模式。
没条件测试,61之上估计都能用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找一下你的constrainGroupName,在版图界面按Shitf+e打开Layout Editor Options,看看wire的constraint Gr ...

改了又继续报错

dbGetq: object is a purged/freed object - db:0xb1c491a6
dbGetq: object is a purged/freed object - db:0xb1c491a6
*Error* difference: can't handle (nil - 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了又继续报错

看起来是在处理pathSeg那块出错了,你用path尝试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起来是在处理pathSeg那块出错了,你用path尝试吧

好的,我试试。thanks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起来是在处理pathSeg那块出错了,你用path尝试吧

我根据报错注销了这一句pathSeg就好了
mapcar('dbDeleteObject objs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根据报错注销了这一句pathSeg就好了
mapcar('dbDeleteObject objs1)

旧的pathSeg不删也不会出错,就是会留在那里和新的重合在一起。

正常旧的pathSeg删了也不应该会报你的那些错,后面没有通过pathSeg获取属性值的代码

网友:
s选中之后,可以用geGetSelSetFigPoint()判断net 选中的点,然后和这根线的另一个点比较判断出相交位置在左下/左上/右上/右下

网友C:
我有个疑问,图中的form是怎么调出来的,代码里面并没有hicreatappform+hidiplayform,还有其他的方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个疑问,图中的form是怎么调出来的,代码里面并没有hicreatappform+hidiplayform,还有其他的方法吗 ...

这是enterForm,按F3出来的那个

楼主:
更新版2.0

修复了用x的edit in place在Hierarchy编辑模式下refPoint不准确的bug。
增加了一个51能用的版本(其实就是把与过孔有关的那些代码删了,51还不知道怎么设置custmer auto via,有知道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根据报错注销了这一句pathSeg就好了
mapcar('dbDeleteObject objs1)

我也是这个问题,删了就好了

网友D(2025-05-15):
弹窗咋出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弹窗咋出不来

有先选线吗?

网友D:
选线了,孔也出来了,就是没弹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选线了,孔也出来了,就是没弹窗

看不出什么问题,自己手动按F3试试吧

网友E:
cGroupId = cstFindConstraintGroupIn(techFile "virtuosoDefaultSetup")
火佬你好,我这个函数得出来是nil是为什么,techfile已经获取,顺便问下第二个参数是什么意思?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cGroupId = cstFindConstraintGroupIn(techFile "virtuosoDefaultSetup")
火佬你好,我这个函数得出来是nil ...

看3楼

网友:
解决了,谢谢佬

网友F(2025-06-17):
火神:请问 执行脚本出现:*Error* eval: undefined function - viaGetViaOptions 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F:
火神:请问 执行脚本出现:*Error* eval: undefined function - viaGetViaOptions 怎么解决? ...

这是版本不支持,没得解决。

折衷的办法就是把所有有关生成过孔的代码都删掉,除了不会生成过孔,其它功能依然能用,不会改的话你就直接下51的那个版本来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是版本不支持,没得解决。

折衷的办法就是把所有有关生成过孔的代码都删掉,除了不会生成过孔,其它功 ...

好的,下载了51版本,能用,连线很丝滑。我发现 按快捷键S再框选线的端头 再执行命令 比选中整根线省事,感谢火神设计这么好用的脚本!
另外麻烦告知IC617具体哪些版本能实现打孔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的,下载了51版本,能用,连线很丝滑。我发现 按快捷键S再框选线的端头 再执行命令 比选中整根线省事, ...

如果只想选线的端头的话可以把选择模式设置为partial Select。

你用的是617的话那就很奇怪了,正常来说是支持你上面所说的报错函数的,你可以在SKILL API Finder输入这个函数看有没有。

网友F:
引用 楼主:
如果只想选线的端头的话可以把选择模式设置为partial Select。

你用的是617的话那就很奇怪了,正常来说 ...

我617的虚拟机搜索不到那个函数,618的虚拟机可以搜索到,并且脚本 全功能都能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617的虚拟机搜索不到那个函数,618的虚拟机可以搜索到,并且脚本 全功能都能实现。
...

所以还是那个原因,版本不支持我也没办法。
我看了一下,我用的是IC617-64B.500.21,就多了一个小版本

By the way,虚拟机中不同的virtouso版本和PDK都是你自己的资源吗?我能否要个克隆呢?

网友F:
引用 楼主:
所以还是那个原因,版本不支持我也没办法。
我看了一下,我用的是IC617-64B.500.21,就多了一个小版本

虚拟机是在论坛下载的,帖子链接如下: PDK是公司的,不方便分享,请理解。
————————————————————————————————————————————————

铭磊电子cadence ic 618 虚拟机好用吗?
https://bbs.eetop.cn/thread-982862-1-1.html
(出处: EETOP 创芯网论坛 (原名:电子顶级开发网))

4楼
论坛里面好像有,这是我网盘里面的,你看看能不能打开【超级会员V1】通过百度网盘分享的文件:minlei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U9MWzIetqJcOpiEWPsV-Kg?pwd=16w5
提取码:16w5
复制这段内容打开「百度网盘APP 即可获取」

楼主:
引用 网友F:
虚拟机是在论坛下载的,帖子链接如下: PDK是公司的,不方便分享,请理解。
———————————— ...

理解理解,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虚拟机是在论坛下载的,帖子链接如下: PDK是公司的,不方便分享,请理解。
———————————— ...

这个似乎不能用

网友:
很好用,不同工艺都可以,牛

网友:
感谢大佬的分享,目前搜索到的51只能用dbCreateViaShapeArray这个函数实现近似自动打孔的功能,试图自己用这个函数看看能不能写出51能打孔的脚本,如果大佬后续有完善的话希望大佬可以继续分享,万分感谢

网友G:
大佬,最后在51上我选择使用创建mpp去取代打孔的功能,生成一个带有孔的mpp,再加上选择生成哪些金属和孔就可以简单的替代孔的情况,希望对大佬有所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大佬,最后在51上我选择使用创建mpp去取代打孔的功能,生成一个带有孔的mpp,再加上选择生成哪些金属和孔就 ...

很棒!

网友H(2025-07-21):
引用 楼主:
旧的pathSeg不删也不会出错,就是会留在那里和新的重合在一起。

正常旧的pathSeg删了也不应该会报你的那 ...

大佬我发现这句话用618的时候得删掉才能正常使用,且旧的pathseg会自己消失。用617的时候就不能删掉,删掉的话旧的pathseg就会还在。可能因为618的pathseg相关有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大佬我发现这句话用618的时候得删掉才能正常使用,且旧的pathseg会自己消失。用617的时候就不能删掉,删 ...

原来如此,我说我怎么看不懂前面的几位坛友说的问题呢,原来是618会把convert过的pathSeg自动删了,导致dbDeleteObject(xxx)里的xxx变成了nil,所以报error脚本中断。

感谢!

网友:
秀啊,又进版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原来如此,我说我怎么看不懂前面的几位坛友说的问题呢,原来是618会把convert过的pathSeg自动删了,导致d ...

现在线没问题了,但是打孔会卡住,报error提示需要GXL的权限,不应该这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现在线没问题了,但是打孔会卡住,报error提示需要GXL的权限,不应该这样吧?
...

楼主:
引用 网友H:
现在线没问题了,但是打孔会卡住,报error提示需要GXL的权限,不应该这样吧?
...

不应该。

这又是哪个版本的问题?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不应该。

这又是哪个版本的问题?

我这的618会这么报,617什么也不报,但操作后会卡住一小会,线会接好,但不会生成孔。可能没抓到技术库?

网友H:
引用 网友H:
我这的618会这么报,617什么也不报,但操作后会卡住一小会,线会接好,但不会生成孔。可能没抓到技术库? ...

leHiCreateBus()
>
hiToggleEnterForm()
t
hiiToggleEnterForm(le0BusForm)
t
hiToggleEnterForm()
t
le0BusForm->weBusNumBits->value= 2
2
le0BusForm->weBusNumBits->value= 2
2
hiiToggleEnterForm(le0BusForm)
t
mouseAddPt(t)
t
mouseApplyOrFinishPoint()
t
pteSetActiveLpp("ME2 drawing")
nil
leHiCreateBus()
t
nil
>
hiToggleEnterForm()
t
hiiToggleEnterForm(le0BusForm)
t
mouseAddPt(t)
t
mouseApplyOrFinishPoint()
t
hiZoomInAtMouse()
t
cancelEnterFun()
t
leSelBoxOrStretch()
>
addPoint(hiGetCommandPoint())
t
t
AutoCutBus()
>
hiiSetCurrentForm('autoCutBusForm)
t
hiiToggleEnterForm(autoCutBusForm)
t
mouseApplyOrFinishPoint()
nil
((db:0x1cc83029)
    (db:0x1cc83052)
    (db:0x1cc830ef)
    (db:0x1cc831d2)
)
看起来并没有执行生成孔的相关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H:
leHiCreateBus()
>
hiToggleEnterForm()

你去API FINDER那搜一下你用的版本有没有关于生成过孔的那几个函数吧,没有环境让我去测试,不知道问题所在

网友H:
引用 楼主:
你去API FINDER那搜一下你用的版本有没有关于生成过孔的那几个函数吧,没有环境让我去测试,不知道问题所 ...

好,函数都是有的,CIW什么问题也不报,我再研究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H:
好,函数都是有的,CIW什么问题也不报,我再研究研究。

你先在原点(0 0)到(2 2)画两层相邻金属,然后把下面的代码一行一行在CIW执行看看哪一步有问题,都没问题的话是能自动生成过孔的

cv=geGetEditCellView()
tf=techGetTechFile(cv)
cGroup=cstFindConstrainGroupIn(tf "virtuosoDefaultSetup")
options=viaGetViaOptions(cGroup)
viaArea=list(0:0 2:0 2:2 0:2)
newVias=viaGenerateViasInArea(cv viaArea options)

网友H:
引用 楼主:
你先在原点(0 0)到(2 2)画两层相邻金属,然后把下面的代码一行一行在CIW执行看看哪一步有问题,都没问题 ...

最后这步失败了,但我是有这个函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最后这步失败了,但我是有这个函数的。

系统内置的自动打孔功能试试能不能用?最后一步那个函数看看函数详细介绍看看有没有什么特别说明,它不工作我也没辙

网友:
引用 楼主:
系统内置的自动打孔功能试试能不能用?最后一步那个函数看看函数详细介绍看看有没有什么特别说明,它不工 ...

奇了个怪,这个函数我按官方示例录入都不工作,我还试了viaGenerateViasFromShapes,也不工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系统内置的自动打孔功能试试能不能用?最后一步那个函数看看函数详细介绍看看有没有什么特别说明,它不工 ...

破案了,公司没买GXL。

网友:
引用 楼主:
系统内置的自动打孔功能试试能不能用?最后一步那个函数看看函数详细介绍看看有没有什么特别说明,它不工 ...

我去Cadence官方论坛看了下,可能是因为viaGenerateVias系列函数需要GXL的License,公司没买。
附上原文 Create vias in a rectangular area - Custom IC SKILL - Cadence Technology Forums - Cadence Community

网友I(2025-09-25):
*Error* last: argument #1 should be a list (type template = "1") - db:0x163ecdd2
大佬,使用后报这个错,是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I:
*Error* last: argument #1 should be a list (type template = "1") - db:0x163ecdd2
大佬,使用后报这个 ...

你的使用场景是什么呢?光看错误看不出问题,last()内的参数是我自己构造的一个list,在你的这个错里反而成了一个db id,从代码层面没找到出现这个问题的逻辑

网友J:
适用于tsmc的工艺吗

网友:
才发现帖主分享了好多脚本,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J:
适用于tsmc的工艺吗

代码里没有与工艺相关的东西,所以不限工艺,只限软件版本(有些版本不支持某些函数)

网友:
感谢佬,太好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报错怎么办,*ERROR* viaGetViaOptions: Invalide cst object - nil

跟你一样的 操作,load完 选中线去用快捷键 这是哪里有问题吗?佬,火神帮忙看看呗
fig不显示:
描述一下  waring : incomplete layer maskNumber the order of the vias may not be correct .attempting to use ipppriority numbers.
error difference can't handle ((-81.3 24.8) - -57.1)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enterForm,按F3出来的那个

功能可以用,但是按F3掉不出来form,该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K:
log有限的很,如下:
;;;;;;;;;;;;;;;;;;;;;;;;;;;;;;;;;;;;;;;;;;;;;;;;;;;;;;;;;;;;;;;;;;;;;;;;;;;;;; ...

看起来没什么问题,你自己试试按F3看能不能跳出来吧,可能618设定不一样。

我说怎么会出现这样的error呢,原来是你自己手动输入的,这样输入肯定报这样的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