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哥哥姐姐们看看这是什么情况,老是遇到一些奇怪的问题!

楼主(2025-04-09):
这个删除不了,改不了,这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A:
.cshrc中加一行

unsetenv XMODIFIERS

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cshrc中加一行

unsetenv XMODIFIERS

我其实没得这个文件,我不会配置环境,然后弄了很久才把calibre弄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cshrc中加一行

unsetenv XMODIFIERS

我试了,还是不行,谢谢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试了,还是不行,谢谢哥!

加进.cshrc之后有souce .cshrc吗?

source完了之后重启一下软件看看。
如果还是不行我就不清楚了。
这行语句我记得是禁用输入法。有输入法的情况会改不动calibre里的文本。

网友B:
取消勾选 export from schmetic viewer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取消勾选 export from schmetic viewer

我的领导帮我解决了,但是我现在又遇见新的问题了,我不知道是我环境配置错了还是啥,smic跑lvs的时候我加了empty_subckt,始终识别不到电容,但是我领导他能跑出来,我始终跑不出来,很奇怪,我不敢问他了

网友B:
你们工艺库,会有个.cdl ,里面是对器件的定义。加进去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们工艺库,会有个.cdl ,里面是对器件的定义。加进去就好了

谢谢哥的指教,问题解决了,最后是因为我那个加载的器件文件损坏了,里面已经没东西了,最后在PDK里面重新调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