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折叠共源共栅放大器Vds分配

楼主(2025-04-09):
我现在想设计一个大输出摆幅的运放,VDD为1.8V,单端的输出范围是0.5-1.3V,输出共模电平0.9V

现在我有两种思路,恳请各位前辈评判一下是否可行:

1.因为输出共模电平是0.9V,为了让管子工作在我预期的状态

M4分配Vds0.4V,M6为0.5V,M8为0.5V,M10为0.4V,M11为0.4V,M1为1V

使用这个Vds去扫描gmid曲线,然后得到W/L等参数,去观察gmid和Vdsat的关系

理论上,输出共模电平的范围是[VdsatM4+VdsatM6,VDD-VdsatM10-VdsatM8]

所以,M4/M6/M8/M10的Vdsat小一点,使得单端的输出范围是0.5-1.3V(假设我取Vdsat大概是0.2V)

2.由于单端输出共模电平范围是0.5-1.3V,为了在极端情况,管子不会进入线性区

我直接分配M4/M6/M8/M10的Vds为0.25V,然后和第一种思路一样,找到Vdsat大概是0.2V的gmid

但是这种方法,输出共模电平要达到0.9V,就需要去调整M4的栅压(即vcmfb),使得Vout=0.9V

两种方法的区别主要是,在扫描gmid表格的时候,Vds取值不同

网友A:
肯定是第二种性能好一些。第一种在大摆幅时cascode管子没有电压裕度会进线性区导致增益大幅下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第二种性能好一些。第一种在大摆幅时cascode管子没有电压裕度会进线性区导致增益大幅下降的。
...

好的,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