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virtuoso仿真电路的时候上电时候信号不理想

楼主(2025-04-09):
在进行IC仿真的时候,上电阶跃的时候信号过冲。一段时间后稳定。会不会造成影响

网友:
信息有点少呀,不过上电到稳定的时间,也是一个参数吧,start-up时间,如果比较讲究启动速度的模块是需要优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