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辨析逻辑综合与物理综合

楼主(2025-04-09):
求助辨析逻辑综合与物理综合,先说逻辑综合是RTl代码到门级网表的过程,物理综合是基于物理信息优化门级网表的过程,这里就有问题了,有的书上跟手册上说物理综合的输入可以是门级网表或者RTl代码,但有的地方输入RTl代码(与物理信息)的被称为物理感知的逻辑综合,这两个到底哪个更合适啊,还是说两种叫法都行,有没有什么权威的书籍什么的有这种叫法的

网友:
物理感知应该是从 physical aware 翻译过来的,也是物理综合的意思。

网友(2025-06-27):
首先,不管是物理综合还是逻辑综合,输入都可以是网表或RTL,如果是RTL,能获得更好的结果,因为可以进行高层次的优化。
物理综合即综合时不使用线负载模型,会考虑标准单元位置;逻辑综合使用线负载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