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MOS管的寄生电容可以通过外接电容来改变寄生电容容值吗?

楼主(2025-04-09):
MOS管的寄生电容可以通过外接电容来改变寄生电容容值吗?

我现在想减少Cgs寄生电容,想问一下可以通过什么样的外接电容方式来减小这一个寄生电容

网友A:
寄生电容是MOS管本身固有的特性,不能通过外接电容来直接改变其容值。

网友:
应该不行吧,这是他的固有属性,只能改变宽长比来减小寄生的Cgs,倒是可以调理想器件库里的电容把他设成负值和GS两端并联,起到减小的作用,但是这也只能是一个测试手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寄生电容是MOS管本身固有的特性,不能通过外接电容来直接改变其容值。

好的谢谢你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