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关于redhawk软件使用的问题

楼主(2025-04-09):
我认为我已经成功下载并破解了redhawk

可是当我执行 redhawk -f run_static.tcl
遇到下面的错误

redhawk -f 界面如下

请问这是正确的吗?我应该如何解决上面的错误?
求大佬帮忙!

网友:
根据提示去 debug

楼主:
我是按照说明流程去操作的,文件也是下载得到的。

这是log说明

我报错信息是说第二行,GENERIC.gsr是非法字符。这是我的run_static.tcl的内容

我是初学者,对此实在感到困扰,麻烦大佬指点。

楼主:
希望得到您的解答

网友A:
怎么看着像是用的redhawk-sc但读入的是redhawk的cmd,sc用的是python的语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怎么看着像是用的redhawk-sc但读入的是redhawk的cmd,sc用的是python的语法

确实,gui界面一眼sc,调用错工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实,gui界面一眼sc,调用错工具了

请问,是我安装错了软件吗?还是打开方式有问题 我应该怎样调用正确的工具呢?希望得到您的解答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是我安装错了软件吗?还是打开方式有问题 我应该怎样调用正确的工具呢?希望得到您的解答
...

你的脚本是redhawk的,打开的tool是redhawk_sc的,redhawk_sc 脚本是用python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脚本是redhawk的,打开的tool是redhawk_sc的,redhawk_sc 脚本是用python写的

完全明白了!非常感谢您的回答!

还有一点小疑问
请问是我安装的就是redhawk_sc
而不是redhawk吗?
我应该怎样正确启动redhawk呢?图是我安装的目录bin/下的示意图,我应该怎样可以打开redhawk?

还是说redhawk_sc是没办法打开redhawk使用我之前用的脚本,而且应该参考另一个脚本继续学习?

网友C:
redhawk-sc和redhawk是两个软件,命令完全不一样,需要重新装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redhawk-sc和redhawk是两个软件,命令完全不一样,需要重新装一个

非常感谢您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