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生成symbol的参数求助

楼主(2025-04-10):
做栅压自举开关的时候,发现有时候要从输出连到输入,如果单纯把开关的Direction设置成Input和Output会报错,索性设置成inputOutput
偷懒想着所有的PIN全部用inputOutput,请问这会有什么问题吗?
然后就是,我没注意看Signal Type的设置,好像都是自动生成的,这个有什么影响吗?
我发现我的全差分运放,VIN和VIP被设置成了ground,VOP和VON被设置成了signal

网友A:
不知道为什么会报错诶?
反正我都是全部设置为inout的,不影响,不会像数字那样只能in或者只能out,这里的inout相当于注释的作用,in会在生成symbol时放在左面,out在右面,不会影响连接关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为什么会报错诶?
反正我都是全部设置为inout的,不影响,不会像数字那样只能in或者只能out,这里的i ...

原来如此,大胆使用ino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