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pipeline ADC的精度问题

楼主(2025-04-10):
小弟目前在学习pipeline ADC的一些概念,也自己尝试着搭一个简单的8bit pipeline ADC,结果有一些概念有点困惑,希望有大哥能解答

输入信号从-Vref到Vref,我用了一个比较经典的1.5bit/stage结构,也就是需要八级,同时阈值电压设置了+-1/4Vref,也就是每一级会输出两个比较器的结果,通过解码也能得到比较不错的ENOB大概7.8,但是问题来了:
我解码的方式是根据比较器输出的结果,比如11,10,00这三个状态,分别根据权重加code,第一级+128/0/-128,最后一级+1/0/-1,但是这样一来最大的code和最小的code就分别是255和-255,这样一来要如何能把这些值映射到八位二进制中呢,如果简单的除以二,那肯定会有一部分电平丢失,会不会造成ENOB下降呢?
还是说应该有别的方法来映射,希望有大哥能解答。

网友A:
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得判断你的输出算不算符号位,如果是无符号数,那这样就没有问题,不会出现负数,如果是有符号数,那就得留出来符号位,以表示符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得判断你的输出算不算符号位,如果是无符号数,那这样就没有问题,不会出现负数,如 ...

你说得对,我目前是有符号的。但是如果认为符号位也算一位的精度,这样的话我这个设计还算是8bit的设计吗

网友B:
1.5bit每级,需要7级,最后一级是2bit

楼主:
引用 网友B:
1.5bit每级,需要7级,最后一级是2bit

感谢您!但是就算这样前面六级如果全是1会不会转换后的code也超量程了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您!但是就算这样前面六级如果全是1会不会转换后的code也超量程了呢
...

不会全是11的,自己用满量程的信号试下不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