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C ENOB随主频升高不仅不变小反而会变大时什么情况

楼主(2025-04-10):
12bit 这是测试结果,做FFT点数时足够的,65个周期8192个点,横坐标时主频逐渐变大,有没有大佬帮我从理论方面分析一下,感谢!!!
输入是用的DAC 的输出,输入信号是随主频变的,保证在65个周期内采到8192个点。
不讲这个东西有没有意义,我也觉得没意义,但是必须要分析的一个东西。
再次感谢各位大佬,帮我分析一下。

网友A:
坐标是什么。一种情况是低频时有漏电流所以ENOB小。

网友B:
跟你的后仿结果对的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坐标是什么。一种情况是低频时有漏电流所以ENOB小。

横坐标是频率,主频60-120M,采样窗口是3个时钟周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你的后仿结果对的上吗

没做这么具体的后仿,时间太久了也跑不动,而且每片的情况都是不一样的

网友A:
DAC测过吗?就算DAC轻载时ok,但如果ADC没有input buffer和抗混叠滤波器,DAC也没自带output buffer和抗混叠滤波器,DAC可能驱动不了ADC。

楼主:
引用 网友A:
DAC测过吗?就算DAC轻载时ok,但如果ADC没有input buffer和抗混叠滤波器,DAC也没自带output buffer和抗混 ...

如果是驱动不了也有点奇怪   驱动不了的话正常不也应该是频率越高效果越差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驱动不了也有点奇怪   驱动不了的话正常不也应该是频率越高效果越差吗? ...

测试都要测看很多指标找规律的,就一张ENOB可能性太多了,什么都说明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