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芯片ESD器件识别

楼主(2025-04-10):
模拟IC初学者,最近在做芯片反向。
器件在输入端口周围,而且是梳状结构布局的,猜测是ESD保护结构。
但是看图片只有栅极连接了信号,而且和工艺库里二极管二的版图差别很大。
请问这是哪种器件,以及连接的原理是什么呢

染色层:

染色层

染色层

多晶硅层:

多晶硅层

多晶硅层

M1层:

M1层

M1层

M2层:

M2层

M2层

网友A:
什么电压等级的pin脚,什么工艺,什么节点,看着有点像PNP

网友:
像是功率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电压等级的pin脚,什么工艺,什么节点,看着有点像PNP

耐压值24V,CSMC 0.18umBCD工艺

网友:
一般ESD不需要这么多根,基本上就是一个大的功率管。

网友B:
而且ESD的drain要拉开,这里也没有,所以就是功率管。而且因为其尺寸大,可以代替ESD起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而且ESD的drain要拉开,这里也没有,所以就是功率管。而且因为其尺寸大,可以代替ESD起作用。 ...

好的谢谢!

网友C:
哪里看到了栅极连接? 这看起来就是三极管啊

网友:
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
二极管,可能是电源地之间的,三极管不太符合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哪里看到了栅极连接? 这看起来就是三极管啊

可能是这样一张一张的图片看不清楚,如果每层之间对应好来看,是多晶硅层打孔直接连接的信号

网友:
没看到poly的contact,不是MOS。
9楼说的pnp是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