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基准电压源的启动电路,求助各位大佬

楼主(2025-04-10):
最近仿了一个带隙基准电压源,使用的是tsmc18rf工艺库,做了瞬态仿真之后发现启动时间接近20ms,但是在电路设计中没有使用运放也没有负载电容,可能是什么影响导致的,又该怎么调整?还请各位大佬赐教

网友A:
请问一下这篇文章的名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这篇文章的名字吗

2022 IEEE 4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ircuits and Systems 《Design of a Bandgap Reference with Low Temperature Drift and High PSRR 》

网友:
引用 楼主:
2022 IEEE 4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ircuits and Systems 《Design of a Bandgap Reference wit ...

感谢

网友:
作者我认识

网友B:
tran仿真,你看看MN9栅压的变化,感觉是右边电路需要添加启动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tran仿真,你看看MN9栅压的变化,感觉是右边电路需要添加启动电路

右边电路就是设计的偏置启动电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