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EXM仿真变压器,导出nport测试出错

楼主(2025-04-10):
我用EMX画了一个变压器,但是导到virtuoso的nport里仿s参数是总是报错公式,仿真不出来电感的q值,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
ps,我认为公式应该没写错

仿真的电感值是对的,但是k值一直不变,q也出不来结果

下面是EMX仿的结果

网友A:
你用emx自带的xfmr打出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emx自带的xfmr打出来看看

我感觉EMX仿真出来是差不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emx自带的xfmr打出来看看

我觉得EMX出来应该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emx自带的xfmr打出来看看

我回复了,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审核的原因,看不到回复,emx仿真应该是对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回复了,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审核的原因,看不到回复,emx仿真应该是对的

...

网友A:
你用calculator里面的公式去计算,别用手打的,手打不知道哪里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calculator里面的公式去计算,别用手打的,手打不知道哪里会有问题

好的,我去试试,我确实是直接复制粘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calculator里面的公式去计算,别用手打的,手打不知道哪里会有问题

我修改了帖子,把EMX仿真的结果放上去了,请您帮忙看看哪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