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有没有一种能精准做差的电路

楼主(2025-04-10):
我想要把两个信号做差再与一个几百uV的电压做比较,但我看用运放做的那种减法电路是很理想的情况下,但是实际的话我感觉一个mos的过驱动电压就mv了,应该实现不了

网友A:
在跨导域做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跨导域做差

是亚阈值区吗

网友:
线性区。你可以看看一些压控电流源,或者Noise Shaping SAR里多输入比较器的例子

网友B:
额,不能把uV电压放大后与差值信号比较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额,不能把uV电压放大后与差值信号比较么?

考虑过,但放大稍微偏一个零点几db就很不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