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基准电压源输出滤波问题

楼主(2025-04-10):
如果在带隙输出端后方加入低通滤波器用来滤除噪声,用于低噪声的系统供电,我使用了简单的RC滤波来实现,发现瞬态上电无法让带隙正常工作(电阻50k,电容636p),相位裕度仿真是满足要求的,可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楼主:
其实就是瞬态响应速度太慢了,如果瞬态仿真时间放长是可以的(几百us级别),可以如何解决呢

网友A:
636p太大了吧,几百us也还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636p太大了吧,几百us也还好吧

那如果增大电阻减小电容,应该可以吧?降到多少us算是可以的呢?

网友B:
这么大的电容显然是不行的,不管是集成还是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大的电容显然是不行的,不管是集成还是充电

确实啊,那如果想要低通滤波有什么其他方法可以实现呢

网友:
电阻可以到几百k以上,电阻撑死就几十p,几百p肯定电路出问题。

网友:
要是在bg建立时用一串电阻分压给C充电到VBG,建立完成后再接入RC滤波网络可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如果增大电阻减小电容,应该可以吧?降到多少us算是可以的呢?

增大电阻到M级别都行,时间的话主要看你的需求,没有特定,两三百us都行

楼主:
因为需要低噪声要求,仿真发现电阻大了也会贡献噪声。故不能一味增大电阻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啊,那如果想要低通滤波有什么其他方法可以实现呢

一种是用MOS管工作在线性区甚至三极管区,等效于Mohm级电阻,但这种办法有一定风险,万一关断了

另外可以考虑chopper等降低mismatch

网友:
电容太大自然要充电,加一个运放buffer就好了,启动时打开运放快速充电,后面再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