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

楼主(2025-04-10):
不知哪位大哥有研究或者看过Tzu-han Wang2021年的那篇i“A 13.8 ENOB fully Dynamic third order noise shaping sar adc in a single amplifier ef ciff sturcture with hard-ware reusing kt/c noise cancellation”,主要内容是EF CIFF混合架构和KT/C噪声消除电路的结合。我感觉里面的关键公式有问题。

第一个是图4.(c)的比较器失调电压的衰减值。第二个是图9、公式5 6中Vsnc、Vx的表达式。
具体可以见我的截图,论文的JSSC版本和ppt也附上。昨天、今天困惑好久了,希望有大哥可以不吝赐教。

sessiion 27.3 A_13.8-ENOB_Fully_Dynamic_Third-Order_Noise-Shaping_SAR_ADC_in_a_S.pdf

网友A:
感觉ISSCC的论文一贯很难看,太简略

网友B:
有对应的jssc文章,你们推导很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ISSCC的论文一贯很难看,太简略

ISSCC一般可以找到对应的PPT和JSSC,这些我都看了,但是感觉作者推导的公式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对应的jssc文章,你们推导很详细。

我看了对应的jssc,但是觉得推导的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了对应的jssc,但是觉得推导的有问题

明天我看看

网友A:
这篇文章感觉是有毒啊,首先说说你的第一个问题,他的推导是对的,这时候还没到消除Vos,这里的Vos等于此刻反馈的Vos再加上前一时刻反馈的Vos,也就是Vos(t1)+Vos(t0),因为Vos(t1)=Vos(t0)HiiR,所以Vos(t0) = Vos(t1)/FiiR,所以,
Vos(t0)=  Vos(t1)+Vos(t1)/FiiR,就是他上面的结果。然后再往下看我就彻底懵逼了,首先公式(1)Q(z)shaped = [1 − G · HFIR(z)] · [1/(1 + HIIR(z))] · Q(z) 这个Q(z)shaped不知道是啥东西?然后说将公式(2)带入公式(3)。。。。我彻底无语了,公示(2)和(3)除了Z以外都没有相同的量,怎么带进去的?这文章感觉讲的不清不楚,再看下去感觉要走火入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篇文章感觉是有毒啊,首先说说你的第一个问题,他的推导是对的,这时候还没到消除Vos,这里的Vos等于此刻 ...

您说的推导只是他的表达有问题,应该是将公式2 3 插入公式1 的到NTF。失调电压我可能还要理解一下,感觉有些无从下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说的推导只是他的表达有问题,应该是将公式2 3 插入公式1 的到NTF。失调电压我可能还要理解一下,感觉 ...

嗯,好吧。我不看了,顺便问下这种SN SAR 是现在的主流趋势吗?应用场景是低功耗便携产品吗?和pipline SAR比优势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好吧。我不看了,顺便问下这种SN SAR 是现在的主流趋势吗?应用场景是低功耗便携产品吗?和pipline S ...

在保留SAR的高能效和数字化优点同时又能实现与delta sigma adc 相比拟的信噪比吧,具体应用场景我也不清楚,可能就高精度,低功耗产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