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三级运放零极点判断

楼主(2025-04-10):
各位大哥,小弟最近在读sansen的书,里面的三级运放零极点不知道怎么判断
比如下图所示,有没有什么简便的方法可以看出零极点呢?扒了论文,发现论文作者是通过闭环传递函数算出来了,这也太复杂了,求问有没有什么简单的方法

网友A:
有的,但需要先对环路增益T,和闭环传函1/(1+T)的零极点关系有深刻的理解,学一学GFT理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但需要先对环路增益T,和闭环传函1/(1+T)的零极点关系有深刻的理解,学一学GFT理论。 ...

好的,多谢大哥,我回去看看GF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