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射频GSG测试方案下的电路仿真连接问题

楼主(2025-04-10):
最近在做一个K-Ka波段的项目,许多单端电路准备使用RF GSG probe方案进行测试,电路地通过pad和bonding连出,由于并不理解GSG中的G端在实际中是不是接近理想地,在仿真上有不同的选择(如图),请问各位大佬有没有什么经验,怎样仿真更加准确。
(左)认为G端是理想地 (右)认为G端只是片上地的一部分,仅作为参考点,因此将其连接至片上地(bonding地)上。

网友A:
你电路的地通过bonding wire连出来?在PCB上用GSG测试?GSG针头的地当然可以当做理想地,但这个理想地和你芯片内部的地之间要有bonding wire的话你要考虑bonding wire的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电路的地通过bonding wire连出来?在PCB上用GSG测试?GSG针头的地当然可以当做理想地,但这个理想地和你 ...

感谢回答。

电路的片上地通过pad和bonding wire连出去的,同时测试方案是用GSG扎针测。
片上的探针pad和片上地网络有金属连接。
那请问和测试比较接近的仿真模型是否应该是如下图所示?您的意思是需要考虑扎针pad到片上地的走线寄生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回答。

电路的片上地通过pad和bonding wire连出去的,同时测试方案是用GSG扎针测。

理解你的意思了,就是你片上既有GSG的PAD,也有其他的地PAD。我认为你这个模型是合理的,或者你修改一下bonding wire的电感看看,这个电感对你的性能影响有多少。我认为影响不会大。因为你片上其他的地PAD已经和GSG的理想地通过厚金属强连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解你的意思了,就是你片上既有GSG的PAD,也有其他的地PAD。我认为你这个模型是合理的,或者你修改一下b ...

收到了!感谢您

后续会结合测试结果进一步对比仿真准确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解你的意思了,就是你片上既有GSG的PAD,也有其他的地PAD。我认为你这个模型是合理的,或者你修改一下b ...

那我想再求教一个问题,为什么GSG探针的地可以认为是理想地呢?是理想交流地,还是理想直流地

是因为探针的地,通过忽略不计的寄生连在仪器的地上了吗?这一点我也不太明白。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我想再求教一个问题,为什么GSG探针的地可以认为是理想地呢?是理想交流地,还是理想直流地

是因为探针 ...

校准的时候会校到针头,就是保证G和S之间是理想50ohm,那G就是交流理想地,我是这么理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校准的时候会校到针头,就是保证G和S之间是理想50ohm,那G就是交流理想地,我是这么理解的
...

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校准的时候会校到针头,就是保证G和S之间是理想50ohm,那G就是交流理想地,我是这么理解的
...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