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仿真短路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5-04-10):
小弟最近在做bandgap,像往常一样这样连接,不知为何这次仿真提示短路,是因为没有封装模块吗,之前的都封装了没有报错
Fatal error found by spectre during topology check.
    FATAL: The following branches form a loop of rigid branches (shorts) when added to the circuit:
        V0:p (from net011 to 0)

网友A:
PM0的栅源短接了

网友:
这个错一般是某个节点的电位被多个电压源定义了,你查查原理图里还有没有别的源

网友:
查看一下网表,可能还有其他的电压源。比如你的运放里面是不是也加激励了?这些问题,从网表看更容易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PM0的栅源短接了

真的耶,大哥nb,看半天没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