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ARM Cortex-M0 Flash模块的问题

楼主(2025-04-10):
各位大佬好,我目前想做一款ARM Cortex-M0 的MCU,现在的进度是缺少flash模块。在ARM的源码中发现可以在cmsdk_ahb_rom.v中定义memory的类型,所以我在上一层cmsdk_mcu.v中写了图1的例化flash代码,但是后续发现,在cmsdk_ahb_rom.v例化flash代码的地方,缺少一个cmsdk_flash_rom32.v文件(图2),同时quartus II里面也报图3的错。所以请教一下各位大佬,这个问题是不是就是缺少这个cmsdk_flash_rom32.v文件?我找了下ARM开源的IP,并没有这个文件,目前解决的话是不是需要自己写或者找ARM继续申请IP?

期待各位大佬的指点,谢谢!

图1

图1

图2

图2

图3

图3

网友A:
正常M0的代码是有包含这个cmsdk_flash_rom32.v文件,在models/memories目录下,你试试在整个目录find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M0的代码是有包含这个cmsdk_flash_rom32.v文件,在models/memories目录下,你试试在整个目录find下 ...

我的包里面没有这个,memories里面只有五个,cmsdk_ahb_memory_dodels_defs.v   cmsdk_ahb_ram.v   cmsdk_ahb_ram_beh.v    cmsdk_ahb_rom.v   cmsdk_sram256x16.v 。不知道是不是版本的问题,我下载的是DesignStart Eval版本。。。。

网友B:
给你找了一个,你看看吧。
这个文件在Cortex-M System Design Kit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你找了一个,你看看吧。
这个文件在Cortex-M System Design Kit里。

谢谢谢谢大佬!这个也是从官网下载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你找了一个,你看看吧。
这个文件在Cortex-M System Design Kit里。

大佬我想问一下,我在quartus里面跑的时候,为什么一直提示Error (10054): Verilog HDL File I/O error at cmsdk_flash_rom32.v(59): can't open Verilog Design File "image.hex"这个错误,是还需要一个image.hex文件吗?我查了下是用来存程序的,如果我只是想搭一个MCU框架的话,是不是这个错误没法解决了。。。

网友:
这个是个simulation的model,当然不能直接编译到FPGA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