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echainPowerSwitch

楼主(2025-04-10):
求助各位大佬们,我现在想尝试去用rechainPowerSwitch去更改power switch的连接,但是会删除我原有的连接,请问知道是啥原因吗

网友A:
power switch 一般都自己写脚本连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power switch 一般都自己写脚本连吧

您好,想问一下。如果自己写脚本连接如何去实现串联回路距离最小呢

网友(2025-06-23):
可以先disconnect 然后con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