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无片外电容LDO共轭极点

楼主(2025-04-10):
使用push-pull对功率管栅极快速充放电

使用push-pull对功率管栅极快速充放电
图1是LDO的原理图,该LDO使用一个Push-Pull stage对功率管栅极进行快速充放电,从而获得良好瞬态响应。但是Vc处的极点会和Vout处的极点形成共轭极点。图2仿真的是4mA时的增益曲线和相位曲线。共轭极点在UGB的数百倍之外。图3是负载从0至4mA跳变时的输出电压曲线,出现了震荡,该震荡频率就在共轭极点附近。图4是4mA时的输出电压,输出电压以共轭极点频率处的频率震荡,幅度为200uV。疑惑:共轭极点在UGB的一百倍之外还会影响稳定性吗?以波特图判断系统稳定性的局限性在哪?求助各位大侠了

网友A:
内环震荡了,也就是Cm这条内环路稳定性不足。加一个iprob跟Cm串联,在外环交流断开的情况下仿该iprob的稳定性,保证相位裕度和增益裕度充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环震荡了,也就是Cm这条内环路稳定性不足。加一个iprob跟Cm串联,在外环交流断开的情况下仿该iprob的稳定 ...

感谢感谢,我马上试一下

网友(2025-06-18):
大佬,可以请教一下这里的共轭极点是怎么计算的吗

网友B(2025-08-21):
你好可以要一下这篇文献吗,感觉对我有点帮助会

网友C:
很典型的相位裕度和增益裕度都很大,但是振荡的例子,我看书上和论文都会强调用根轨迹图,但是这个仿真太麻烦了。 有扫描0~4mA的相位裕度和增益裕度的变化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典型的相位裕度和增益裕度都很大,但是振荡的例子,我看书上和论文都会强调用根轨迹图,但是这个仿真太麻 ...

这个电路是由两个环路嵌套而成的,我之前只是仿真了主环的稳定性,没有仿真内环的稳定性。这种电路要确保多个环路都是稳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是由两个环路嵌套而成的,我之前只是仿真了主环的稳定性,没有仿真内环的稳定性。这种电路要确保 ...

两个环路是指Rz吗? CM如果算是反馈,那mos的cgs/cgd也算是反馈?怎么界定哪个环路需要仿真呢?

网友D(2025-10-30):
这个结构可以快速充放电,但是为什么可以实现快速响应呢?如果输出电压突变,还是要经过完整的环路才能恢复输出电压的,没有快速瞬态相应的路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结构可以快速充放电,但是为什么可以实现快速响应呢?如果输出电压突变,还是要经过完整的环路才能恢复 ...

这个电路由一个主环路和一个子环路嵌套得到,子环路的带宽高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内环震荡了,也就是Cm这条内环路稳定性不足。加一个iprob跟Cm串联,在外环交流断开的情况下仿该iprob的稳定 ...

想问下内环如何保持稳定呢,最近做了一个最大负载能力要百mA级别的LDO,采用了如下图所示的电路架构,外环稳定但是实际tran会有震荡。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想问下内环如何保持稳定呢,最近做了一个最大负载能力要百mA级别的LDO,采用了如下图所示的电路架构,外 ...

增大M3的电流。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增大M3的电流。

加大M3电流之后外环的stb仿真,不同负载下的PM GM又挂了。好难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加大M3电流之后外环的stb仿真,不同负载下的PM GM又挂了。好难

M3电流大概是M1的4倍

网友:
引用 网友A:
M3电流大概是M1的4倍

我发现这就是个trade off,增大电流,增益就会小,输出电压精度就会降低,但是增益如果上去了,稳定性就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可以要一下这篇文献吗,感觉对我有点帮助会

A Sub-1 V Transient-Enhanced Output-Capacitorless LDO Regulator With Push–Pull Composite Power Transis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