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b仿真疑问

楼主(2025-04-10):
想问问大家在一个全差分加classab输出级的电路中,1.为什么有些资料说要用stb仿真来仿gbw、pm?2.stb和ac的区别大吗。3.我的电路stb仿真和ac仿真有着挺大差异,那我可以以stb结果为准吗

网友A:
稳定性用stb
stb在高阻节点断环 差别和 ac不会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稳定性用stb
stb在高阻节点断环 差别和 ac不会很大

感谢。还想问问是不是如果要跑±10%电源条件,或温度变化的情况是不是不能用stb呢。我用stb跑出来的太稳定了,曲线都没啥变化

网友:
STDB 與RC回授的方式很接近,有差異的只碰過在0dB後的高頻,基本已可忽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