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中理想vsin波的FFT分析,关于enob

楼主(2025-04-10):
问题概述:我对理想的vsin信号进行spectrum分析,但是它的enob却很小,只有10bit左右
问题详情:使用verilogA写了一个采样开关的模型,进行仿真,然后分析的时候发现,应该是理想的情况下得到的采样输出,对其作频谱分析(virtuoso自带的),发现enob很小,但是模型没有非理想因素,所以enob应该很高才对,但是只有10bit,所以对vsin的输出,即采样开关的输入也作fft分析,发现也只有10bit左右,左思右想,考虑过仿真步数的问题、fft设置的问题,但都没有用,故在论坛上求助!!!

FFT设置内容:对于vsind频率,记为fin,为994khz;采样频率,记为fs,为2M,采样点数为1024;仿真时间为520u,在virtuoso中自带的fft工具中计算stoptime也不超过这个时间

以上的设置应该是只针对输入频率为994khz时,效果最好,因此我扫描了fin,如图所示,说明设置是有效果的,那为什么会只有10bit的enob呢?

ps:
1、图中两条曲线分别为对vin(vsin的输出)和vout(采样开关模型的输出)进行的enob的扫描
2、考虑过dc量,一是dc量应该不太影响enob,顶多1位,二是也消除了dc进行fft分析,没有效果
3、见到过同事使用实际mos管搭建了采样开关并进行同样的fft分析,它的vsin输入确实有30多bit,输出有15bit,因此十分不解,会和verilogA器件有关系吗?因此单独打开一个cell只有vsin进行fft分析,结果类似,enob很小
4、tran仿真的精度是conservative,甚至把步长限制在1ns进行仿真,结果相同

楼主:
顶顶,莫沉,小弟被折磨了很久

楼主:
别沉别沉!!!!!

网友:
注意相干采样

楼主:
我有考虑,只是对于vsin输出的信号,我在对他作fft时,应该用多大的采样率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有考虑,只是对于vsin输出的信号,我在对他作fft时,应该用多大的采样率呢?
...

采样率对理想开关来说不影响。输入fin设为fs*(p/1024),2<质数p<512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采样率对理想开关来说不影响。输入fin设为fs*(p/1024),2

这个质数我选的509,这个会有影响吗?过于大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质数我选的509,这个会有影响吗?过于大了吗?

理想开关不会有影响。建议用spectrum工具测下频谱。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关注一下

网友B:
tran中的output的strobeperiod设置成1/8*fsamp,可显著提升

楼主(2025-05-20):
引用 网友B:
tran中的output的strobeperiod设置成1/8*fsamp,可显著提升

您好,好像没有大的改变,这个参数是和步长作用类似的参数吗?我的采样时钟是2M,我设置了 250K,仿真直接变成了一条线,感觉是只计算了初始点和结束点
然后我设置为 65n,是周期的八分之一,然后enob与没有进行设置类似,一样很小;

网友C:
和verilogA有关系的,不要乱用verilogA代替模拟电路。verilogA会加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和verilogA有关系的,不要乱用verilogA代替模拟电路。verilogA会加速。

您说的很有道理,我想找一些相关的资料,关于verilogA在仿真中的具体计算逻辑,您有推荐吗

网友:
spectre仿真对理想元件有优化,精度会降低,时常出现输出比输入enob还好的情况。
把仿真记录位数提高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我有做过va开关盒理想开关的采保,精度是没有问题的。

你这应该是仿真testbench的问题,比如电荷从哪里漏掉了,或者哪里耦合进去噪声,或者哪个仿真步骤没设置好。

网友(2025-08-15):
我也发现,用spectre的频谱计算vsin的输出,在不同的时间点,会出现ENOB大大降低的现象,不知有没有人遇到过

网友:
正常的时候是40bit,在后面的某些点开始取点后,出现突然变为12b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