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MOS开关的导通电阻

楼主(2025-04-10):
我按照网上的帖子仿真PMOS、NMOS和CMOS开关的导通电阻,为什么出来的图片在接近VDD附近RON仍然在增加?为什么在电压较小时ROP达到了几G?

帖子如下:https://jingyan.baidu.com/article/9113f81b0cc6e22b3214c7d5.html

网友A:
n管:vin上升,vgs减少了,导通电阻不久变高了吗。
p管:vin较低的时候,vgs也比较小<Vthp,p管都没导通,电阻肯定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n管:vin上升,vgs减少了,导通电阻不久变高了吗。
p管:vin较低的时候,vgs也比较小 ...

可是NMOS在高电平的时候不也是没导通,阻值却没有达到那么大

我是看帖子里在0到VDD中曲线都能满足如图和我仿真出来有点差异

网友:
输出电压没有达到Vin,你把1k电阻改成10M再仿真应该就可以看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