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交叉耦合负载增益提高

楼主(2025-04-10):
目前在搭建一个交叉耦合负载的运放,这个运放按原理感觉可以做到很大的增益,gm1/(gm2-gm3),但实际搭建的时候如果不把负载管宽长比设计成一样增益就很低,想问一下是不是如果不想要迟滞比较的话就是需要二极管连接的管子的宽长比比交叉连接的要大才可以,具体设计应该按照什么思路来考虑呢?
目前考虑的就是把输入的gm调大,把负载的gm调的基本接近,但是增益还是差很多。

网友A:
你向上看的负载是1/(gm2-gm3),但是当gm2和gm3很近的时候,ro2 ro3又会起作用占主导,所以增益不可能理想的很大

网友B:
个人理解哈,这种结构非线性比较严重,一般用于比较器之类的对于线性要求不高的应用中。
这种结构的问题有两个:一方面输出阻抗容易受到PVT的影响;另一方面交叉耦合MOS管的跨导受到输出摆幅影响而变化,从而影响输出阻抗。

网友:
这种运放要避免环路的正反馈大过负反馈,不然就成了迟滞比较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向上看的负载是1/(gm2-gm3),但是当gm2和gm3很近的时候,ro2 ro3又会起作用占主导,所以增益不可能理想 ...

嗯嗯是的,后面查资料看到增益也就是一级运放 五十多dB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理解哈,这种结构非线性比较严重,一般用于比较器之类的对于线性要求不高的应用中。
这种结构的问题有 ...

是的,这个结构就是打算用作比较器来使用,在实际使用中两种负载管的宽长比差多少能保证不会变成迟滞比较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