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放相位裕度问题

楼主(2025-04-10):
求助,小弟在做一个folded cascode的二级运放的时候,发现0dB相位已经掉到了-180以下,第二个极点怎么调都调不远。我能不能把零点引到主极点和第二极点之间来提高我的相位裕度呢?

网友A:
第二级极点肯定是可以推远的,但是要付出功耗的代价。
后者我认为是可以的,但尽量不要引起幅度上的peak(个人理解,期待补充)

网友:
我感觉如果是第二个极点怎么调都调不远,那就是你猜测的第二极点不一定是第二极点,还有很多附加极点,可能你现在需要考虑一下是不是那些附加极点的原因

网友:
把第一级电流降低,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级极点肯定是可以推远的,但是要付出功耗的代价。
后者我认为是可以的,但尽量不要引起幅度上的peak(个 ...

第二极点不是第二级输出产生的,而是折叠处产生的,已经在相位图验证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二极点不是第二级输出产生的,而是折叠处产生的,已经在相位图验证过了 ...

个人理解:把主极点放在第二级(输出的位置)其实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因为你外接的负载是不确定的,跟可能导致你主极点的移动产生问题。

所以两级运放一般是把第一级输出作为主极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