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调用Pcell emx仿真报错问题

楼主(2025-04-10):
file:///C:\Users\YIZHIN~1\AppData\Local\Temp\QQ_1744295442656.png想问一下为什么pcell在代码生成的版图下能够正常emx仿真,但是调用后emx就报错如下。file:///C:\Users\YIZHIN~1\AppData\Local\Temp\QQ_1744295551495.png自己调试了发现好像是代码如果使用了自定义的函数就会出现这种错,然后把函数里的内容放到pcDefinePCell内的let就不会了,有什么办法可以使用函数且正常调用么,不然重复性太多,代码过于冗长了

网友A:
两个方法
1.gds streamout的时候添加user的skill,这个在emx流程中嵌套比较麻烦
2.另外一个就是比如你pcell叫B,放在library A里面,那么在library A的路径下,创建一个libInit.il,把你自定义的function放到libInit.il里面。具体可以随意找一个pdk的library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方法
1.gds streamout的时候添加user的skill,这个在emx流程中嵌套比较麻烦
2.另外一个就是比如你pcell ...

我是在一个library下调用的pcell。反正奇怪的是我这个pcell的let下面为了不重复相同代码写了函数,然后在let里面使用这个时候pcell调用就生成不了gds,也就无法进行emx仿真,但是当我把函数去掉,等于全部写在let里面调用的时候就可以正常生成gds。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2025-08-07):
请问您是直接在ADE L 界面用脚本进行的EMX仿真吗

网友(点评):
没懂你意思。我是现emx跑em得到em文件然后把文件给nport进行adel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