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Euclide2024和谐

楼主(2025-04-11):
Euclide 2024.09SP1 把所有的jar解包后只发现了
libLicenseJNI-linux-x86-64.so
这个点。

运行时还是会报

网友:
可以解决

楼主:
求大神指点

网友A:
这玩意儿有两个位置需要替换。一个是程序本身,另外一个在你的个人目录下有个隐藏文件夹。启动一次之后就会自动生成。你两个都替换了就好了。不过好像抢别人生意了?

网友:
能分享软件我试试看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儿有两个位置需要替换。一个是程序本身,另外一个在你的个人目录下有个隐藏文件夹。启动一次之后就会 ...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儿有两个位置需要替换。一个是程序本身,另外一个在你的个人目录下有个隐藏文件夹。启动一次之后就会 ...

已经替换了两个位置的libLicenseJNI-linux-x86-64.so,还是会报invalid license during lmreread。 不知道哪步没有作对。

网友:
把包分享出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