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仿真速度瓶颈的挣扎!

楼主(2025-04-11):
小公司,一切都是自我摸索的!

1、刚开始是一台服务器,eda软件和项目目录都在一个这个服务器上,人少还凑合;
2、随着人数的提升,服务器负载逐渐变大,大家都和很卡;
3、想了一个办法,把project目录单独放在一个没有EDA的服务器上,然后通过NFS挂载到其他工作服务器,这样各个服务器互不影响,但是速度好像不太行;
所以,想讨论一下,这个仿真速度瓶颈应该在什么地方?
1、CPU 的频率,目前是Intel Xeon 6254 (18C,200W,3.1GHz) Processor *4;
2、也可能是内存,内存目前是512G,大多数情况下够用(swap是关闭的);
3、硬盘的读写速度,固态硬盘,但是服务器的额固态速度应该也就比普通机械快个2-3倍吧,不像个人的能到7000M/S吧,没了解;
4、分布方式的问题,我的是存储连接只放项目project的服务器,其他服务器通过NFS挂载这台,也可能NFS是瓶颈;
5、网络环境,百兆、前兆、万兆的连接,服务器之间已用万兆光纤连接,但是效果似乎不明显;
  以上就是我的环境及考虑到的瓶颈点,望大佬们给指点一二,拜托各位了!感谢!

网友A:
我就是折腾服务器的,我可以负责的告诉你,你们的这台服务器不行。主要是CPU太差,Xeon 跑仿真是非常次的,赶紧换EPYC。我们项目组有5台服务器,全是我自己装的,其中两台的CPU是线程撕裂者 3995WX,64核心128线程,单路但单核频率高。后来有钱了陆续又添了两台双路 EPYC 7763,每颗64核心128线程。也就是说后面添的这两台双路服务器每台都有128物理核 256 线程。即便如此大的仿真跑起来还是不够的,几乎所有的仿真器都会建议你关掉超线程,这是因为开了超线程之后虽然逻辑核心数翻了一倍,但实际上是两个逻辑核心共享同一个FPU,而EDA仿真都是要占用FPU的。这就会导致你在高负载的情况下,某些分配了比如20个线程的仿真进程,其实它还是要等FPU轮换的,所以性能要低于关闭超线程,然后真正占据20个物理核心的仿真进程的速率。

另外,也要看你用的什么仿真器,过去我们主要用的 Cadence 的Spectre 系列仿真器,要尽可能地利用上它最新版本的 Spectre X 仿真器,还需要仔细研究文档,确定最合理的线程分配数量,因为所有的仿真器的性能提升都不是跟线程占用数量的提升成正比的。比如我们的某路仿真,占据的线程数从32提升到64之后,总的仿真时间可能只缩短了20%-30%左右。所以为了整台服务器能更好的服务更多的工程师,你需要要求团队的成员在申请线程数量的时候保持克制。即便这些都做到了,有的时候更换另外一款仿真器,比如华大九天的 ALPS 仿真器,也能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明显超过 Cadence Spectre X 仿真器的速度,这也是作为EDA管理员需要学习、了解和研究的。

最后这些都做到位了,性能还是不够,仿真时间还是太长。这就需要上GPU仿真了,现在支持GPU加速的仿真器是越来越多了。刚才提到的 Spectre X 和 ALPS 仿真器都能支持 GPU 加速。但这种加速一般来说用到的都是GPU的双精度浮点单元,一般的游戏卡不行,必须得 Nvidia的 A100/H100 这种。所以后来我们买了一台 8x A100 的GPU服务器,对于并行程度高,或者规模特别大的仿真,就交给GPU 服务器来处理了,有的时候能比纯CPU 仿真速度提高10-15倍。但GPU 加速仿真并非对所有的场景都能比CPU快,这就需要经验了。

最后说说你怀疑的 NFS 的问题,我们的NFS 就是 EDA 服务器承载的,普通的万兆网分享给所有的服务器。不论是Project 文件或者是 PDK,还是仿真临时文件都放在 NFS 上。一点儿问题也没有,不用担心,但前提是你得会配置,需要把NFS 配置成异步的模式,能利用内存做缓冲。你仔细观察可以发现,NFS Server 对CPU的占用微乎其微,主要还是取决于你 NFS 背后到底是什么盘构成的阵列。如果像我们一样是纯机械硬盘,那么如果缓冲设置的有问题,可能在应对大量的细小文件读写的时候会有点儿延迟。不过这点儿延迟绝不是你仿真速度变慢的理由,因为卡住仿真速度的永远是CPU。

对于CPU仿真来说,第一需要的是核心数要多,第二才是频率,一般服务器用的CPU 单核主频都不高,主打的是核心多。那么同样是72核心,如果你能用一块儿CPU来提供,就比分成两路CPU或者4路CPU要高效的多。因为这省去了不同的CPU之间协同工作的延时,差异会很明显,更不用说 Intel 的 Xeon 架构方面本来就比 AMD 的EPYC 要差好远。如果说CPU领域里什么样的CPU跑EDA的仿真的性能最高,那还是要看AMD EPYC 里带3D-vCache 的那些型号,跑仿真的速度要远强于同样代次 Zen 构架,同样核心数量但不带3D -vCache 的型号。不过,带3D-vCache 的型号CPU TDP 明显要高几十瓦,你服务器的散热必须要能跟得上才行。一般的正统的机架式服务器单纯给CPU提供散热,只要你装的是它的兼容性列表里提到的CPU,那就不会有散热问题。但如果你同时还要给这台服务器里装那种服务器专用的GPU,即自身没有散热扇,依赖服务器风道散热的专业显卡的话,那这台服务器的散热就未必能hold 住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那台专用的GPU服务器在CPU配置方面就很差,只配了两块儿 Intel 的 18核36线程的CPU的原因。

网友B:
没有专门存储的情况下
1、使用nfsv3 ,对大量小文件比较友好
2、再分一个nfs服务器专门放PDK,
3、把仿真缓存路径改到服务器本机,放在nfs抗不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专门存储的情况下
1、使用nfsv3 ,对大量小文件比较友好
2、再分一个nfs服务器专门放PDK,

目前有存储,但是存储必须挂在服务器下,这个服务器是不做工作的,其都是用NFS挂载到这台服务器,我总是感觉NFS传输速度太慢;仿真结果是放在本地的!

网友C:
给你一点儿提示l;
1. 如果瓶颈在存储,top查看,仿真任务会一会儿100%,一会儿不跑。

2. 如果仿真瓶颈在CPU,你top看,load值会超过你的真实物理core。(HT的core不算)

小环境,仿真的simulation目录你还是老是放本地硬盘上吧,如果是HDD,没有cache的raid卡,买块SSD很容易解决。过程数据也不用在乎数据保护。

CPU不足就买服务器,存储不足就改用本地SSD。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你一点儿提示l;
1. 如果瓶颈在存储,top查看,仿真任务会一会儿100%,一会儿不跑。

感谢你的建议:

1、第一项你说的top是在哪查看?存储只负责存放项目文件,存储及连接存储的服务器是不参与仿真工作的;
2、平均load的上限应该是总线程数,有时能到100多,总线程数是144;
3、simulation目录是在工作服务器的,和project 是分开的,硬盘全部是固态!

网友C:
top就在你的计算服务器上看

这个load,top命令的右上角,或者uptime命令也会给出来。 如果你simulation过程目录都在本地ssd上,不会存在存储瓶颈了。

更可能是仿真的并行太多,CPU不足了。可以看看自己你最近跑了多少任务,是不是把CPU压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top就在你的计算服务器上看

这个load,top命令的右上角,或者uptime命令也会给出来。 如果你simulation过 ...

其实我不太了解仿真的具体过程,按说一边是读project里的信息,一边是在本地写入,写入肯定是有瓶颈的,比如磁盘的写入速度,读也有,比如NFS协议以及交换机、光纤等的影响!

以这张突来看,平均负载50多,总线程144,所有还是有很大余量,内存却不太够了,但是还有40多G,这些能看到的参数还好说,传输、读写速度这类的不太好衡量!

网友C:
本地SSD就不会存在什么磁盘写入问题,你这才几个Job。

看core数量,而不是看HT后的线程数。你这2个hspice都用了 48个core了。6254,如果是4CPU,也就72core。 如果是2个CPU,才36core。 只要超过物理core,速度肯定会下降,毋庸置疑。 内存用光当然也会慢,但是更可能是直接OOM,被系统Kill掉。

网友D:
好的,这是我的一点小建议。
在我看来,没有人应该通过网络共享文件夹 (NFS) 来访问同一个项目和文件,因为服务器会为每个连接的用户共享大量的资源,试图在每个用户会话中保存同一个文件的所有更改。最终可能会导致数据丢失。
在我看来,人们需要学习使用 Git 仓库,每次修改或完成某项工作后,都要将工作拉取并提交到 Git 服务器。这样,服务器几乎可以一直保持空闲,只需要负责用户会话的软件许可证,而每个用户的本地机器都必须每天下载整个项目,进行更改,然后在最后提交。只有最后一个提交的人需要处理某种合并情况来适应更改。
如果你已经这样做了,那可能是我的错,因为我在某个时候没有理解。如果你不能切换到这种模式,那么无论如何,随着项目文件的增长,你的团队对服务器的需求都会越来越大。

网友D:
如果您只有一台性能强劲的服务器,并且用户只会使用性能较弱的电脑连接服务器会话,那么策略应该有所不同。在这种情况下,您应该考虑使用虚拟机管理程序 (Hypervisor) 将整个服务器托管在小型容器机器中,这样每个用户都可以在一个容器环境中工作,并在其中安装所需的软件。这样,服务器就可以在本地使用所有资源,认为它们已经分离。然而,用于实现这种分离的软件是 PROXMOX 或 VMWARE vSphere Hypervisor (ESXi)。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就是折腾服务器的,我可以负责的告诉你,你们的这台服务器不行。主要是CPU太差,Xeon 跑仿真是非常次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的,这是我的一点小建议。
在我看来,没有人应该通过网络共享文件夹 (NFS) 来访问同一个项目和文件,因为 ...

是的,设计库要用 Cliosoft SOS 这样的工具管理起来,每个人创建自己的 work area ,所有人的 work area 其实都是链接到数据库的软链。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就是折腾服务器的,我可以负责的告诉你,你们的这台服务器不行。主要是CPU太差,Xeon 跑仿真是非常次的, ...

A100加速,用了华大的alps-GT? 这玩意儿多年前跟他们一起搞,是有很多场景适配的。我记得华大后来对外销售都是直接硬件加软件一起卖。

网友:
引用 网友C:
A100加速,用了华大的alps-GT? 这玩意儿多年前跟他们一起搞,是有很多场景适配的。我记得华大后来对外销 ...

是,的确是软件和硬件一起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是折腾服务器的,我可以负责的告诉你,你们的这台服务器不行。主要是CPU太差,Xeon 跑仿真是非常次的, ...

感谢仁兄不吝讨论,以你的经验,CPU才是根本问题,CPU要挑选单核线程多的。我现在的6254的确总共只有72核心,这么算下来,超过72就是超过负载了。这换起来就没那么容易了!还有,我的内存512也有不够的时候,是不是也要增加?还有就是swap一般是开还是不开?如果不开,内存不足可能就会断掉进程,开的话如果用到就会变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本地SSD就不会存在什么磁盘写入问题,你这才几个Job。

看core数量,而不是看HT后的线程数。你这2个hspice ...

嗯,你说的是对的,这么说来的确只有72个,也的确有直接断掉进程的情况!这么说还是CPU不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您只有一台性能强劲的服务器,并且用户只会使用性能较弱的电脑连接服务器会话,那么策略应该有所不同。 ...

每个用户分一个容器,一套软件的话的确有点复杂。。

网友D:
引用 楼主:
每个用户分一个容器,一套软件的话的确有点复杂。。

是的,最好的方法仍然是使用几个节点来运行软件,并使用带有光纤的 SAN 进行存储,以实现快速存储访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的,这是我的一点小建议。
在我看来,没有人应该通过网络共享文件夹 (NFS) 来访问同一个项目和文件,因为 ...

嗯,感谢你的建议,我们的确没有用到这样的软件来管理。。。看起来这是一个合理的建议,就是不知道具体如何操作,我去百度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感谢你的建议,我们的确没有用到这样的软件来管理。。。看起来这是一个合理的建议,就是不知道具体如 ...

是的,有一个学习曲线……放松,祝你好运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的,最好的方法仍然是使用一台机器来运行软件,并使用光纤来存储 SAN,以实现快速存储访问。
...

目前是这样的,但是存储不能直接连接交换机,需要通过一台服务器来连接,然后再NFS挂载到其他服务器!用dd复制测试,连接存储的服务器本地复制到存储目录,1G的文件只需要1S,而挂载的服务器上下复制到挂载目录的确有5-12S的延迟!可见还是有差距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目前是这样的,但是存储不能直接连接交换机,需要通过一台服务器来连接,然后再NFS挂载到其他服务器!用d ...

嗯,我觉得这里有些地方不太清楚,因为 SAN 不需要 NFS 协议。在 SAN 配置中,HBA 卡通过光纤通道直接连接到 Raid 或 zRaid 配置中的存储,交换机和光纤通道卡应该支持对任何节点透明的速率,就像本地平衡存储一样。无论哪个工作站尝试访问软件或存储,SAN 都会为其提供可用资源。然而,您的设置改变了 SAN 架构,并在中间放置了一个 NFS(这是我的理解),从而造成了瓶颈。

我真的不知道您延迟的原因是什么。可能是中间的整个操作系统,可能是网络,甚至是 NFS 本身。
另外,请记住,在 Linux 中,当您复制某些内容时,看起来好像在 1 秒内就传输完成了,但实际上提交所有内容需要几秒钟,而当您尝试在其他机器上使用它时,这种情况可能已经变得透明了……谁知道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嗯,我觉得这里有些地方不太清楚,因为 SAN 不需要 NFS 协议。在 SAN 配置中,HBA 卡通过光纤通道直接连 ...

哦。SAN我也不懂,我们是存储用HBA卡连接的一台服务器,其他服务器再挂载这台服务器!看起来个SAN是有区别的!我原来的想法是存储直接连接交换机,然后多台服务器能共同访问,但是买回来才知道,存储相当于一块移动硬盘,必须连接一个服务器,而不能直接在网络上访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仁兄不吝讨论,以你的经验,CPU才是根本问题,CPU要挑选单核线程多的。我现在的6254的确总共只有72核 ...

是这样的,swap 你必须要开的,这是必须的,没得商量。我给举个例子来说明 swap 具体是做什么用的。比如你启动了一个进程,它申请了20GB物理内存,但实际上这个进程在工作的过程中真正需要的内存空间可能远大于20GB,比如实际需要40GB,但这些空间并不都同时用,于是此时此刻只要有20GB物理内存就够了,其余的部分可以交换进入到 swap里面去。另外,还有一种非常常见的情况,那就是某些你服务器用户开的进程,原本占用了比较多的物理内存,现在这些进程进入了非活跃状态,他们占据的物理内存就会有很大一部分被交换到swap 空间里面去,这样才能尽可能地给活跃进程腾出更多的物理内存可用。我们的服务上的例子就是项目组的工程师们经常是开了好几个virtuoso ,打开各种大版图,用完了之后也不关,就扔在那里。于是这些非活跃进程占据的大量的物理内存此后都会被交换到 swap 空间里去,慢慢的就把 swap 给填满了。这时候哪怕你的物理内存还有空余,其他某些依旧活跃的进程需要往 swap 空间里写东西的时候就会卡住,甚至导致你的整个系统都响应迟钝。应对这种情况也简单,你写一个搜索过滤目前占据大量Swap 空间的进程的脚本就可以了,然后根据搜索结果,按占据swap 空间从大到小把不必要存在的进程kill 掉,就由能腾出swap 空间来了,系统的缓慢响应一下子就缓解了。   至于 swap 空间具体应该放在哪里,建议放在读写速度比较快的 ssd 上。讲究一点儿的服务配置方式可能还会把swap 空间单独设置在一块儿独立的 SSD上,以防止因为频繁读写可能造成的SSD失效拖累同在一个SSD 上的操作系统。

然后就是内存容量的问题,不同的架构适合的内存容量也不一样,比如我们的 EPYC7763 ,它就是支持8通道内存的,所以我们装的2TB,一共是16根128GB的内存条,每个CPU配8根刚好组成8通道。但如果是更新一代的EPYC ,那就是12通道内存了,还是用128GB的单条组出来的就是3TB的总内容容量,如果换成64GB的单条,组出来就是1.5TB的总内存容量。至于具体需要多少物理内存要看你们的仿真任务的需要,我们这边儿一般一路仿真占个30-50GB物理内存就算多的了,最多同时运行10几路仿真的话,无论如何你物理内存总量是不能低于1TB的,因为只要大于512GB,又要凑满8通道的话,就只能上1TB。某些电磁相关的仿真,如果参数设置的比较奔放的话,我们曾经跑过一路仿真进程占750GB物理内存的情况,那种场景就必须的2TB内存的服务器才能应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SAN我也不懂,我们是存储用HBA卡连接的一台服务器,其他服务器再挂载这台服务器!看起来个SAN是有区 ...

这种 “大优盘” 存储,以前有个朋友买过,他买的是DELL SCV3000型号,需要选配 NX NAS机头,才能通过IP访问,奇怪的产品。

便宜的存储就是个坑。

网友:
存储用SAN吧,感觉NFS把网络都吃掉了。。。

网友E:
4路的服务器配512G内存太小了,至少1T起把。NFS至少跑在10G网络上,优化NFS的挂载参数。仿真数据和项目数据分离,仿真数据用raid0不做数据冗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这样的,swap 你必须要开的,这是必须的,没得商量。我给举个例子来说明 swap 具体是做什么用的。比如 ...

感谢你的回复!我之前是开SWAP的,百度查swap是在物理内存不够用时才会用到,但是swap又比内存慢,实际情况确实出现一用到swap就比较卡,所以索性关掉了...   听你这么说,可以考虑加两块物理固态盘,单独做swap!

楼主:
引用 网友E:
4路的服务器配512G内存太小了,至少1T起把。NFS至少跑在10G网络上,优化NFS的挂载参数。仿真数据和项目数据 ...

我也觉的有点小了。。。整个盘做的是raid10,目前选了几台才改造10G网,但是感觉效果不明显!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也觉的有点小了。。。整个盘做的是raid10,目前选了几台才改造10G网,但是感觉效果不明显!
...

把网络接口的mtu设为 9000,,,你们主要是什么类型的仿真,,,我们七八台服务器,我觉得从我换了固态后使用起来都还好,你现在仿真数据目录有分开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网络接口的mtu设为 9000,,,你们主要是什么类型的仿真,,,我们七八台服务器,我觉得从我换了固态后 ...

我不知道你说的仿真数据指哪些?波形寸本地,项目资料电路等在存储!

网友F:
其实你陷入了一个误区,觉得一个配置能搞定所有的。
IC工作在不同阶段对硬件有着不同的需求,比如前端回归部分,典型的需求是超多的内核,较低的内存,但是后端更多的是超高主频的cpu速度,超大的内存,核数倒不是第一位的了。所以要根据不同业务阶段配置不同的配置的机器,但是有一点大家说的是统一的,就是cpu一定是amd的,intel的太烂了根本扛不住。另外服务器本地硬盘别多想,u.2规格的最合适,服务器内存4T的话就准备一个8T的u.2硬盘专门做swap,存储只用netapp的(行业潜规则)AFF全闪,百万起步。服务器业务部分万兆口足够了,但是存储最少25G起步,还是4个口通过lacp聚合成一个。这样可以算是个标准配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其实你陷入了一个误区,觉得一个配置能搞定所有的。
IC工作在不同阶段对硬件有着不同的需求,比如前端回归 ...

嗯,我也认同您的观点,但是企业也是一步步来的,不可能一步到位,但是模式是可取的!你配置得好几百万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嗯,我也认同您的观点,但是企业也是一步步来的,不可能一步到位,但是模式是可取的!你配置得好几百万吧 ...

我们也是一点一点攒起来的,关键是你要清楚下一步怎么走,尽量保证以前买的设备能够继续用下去。比如你们一开始配的4路的服务器其实还不如改成两个64核的amd7763,内存搞上2T,一块4T的nvme硬盘,10G的光口网卡,这样一台原厂的服务器也没多少钱,连10万都不到,要想更便宜组装一个也行,存储的话netapp也有低端入门的,12个16T的盘的容量足够用上一段时间了,估计也就10万上下,搞个48口的25G速率光交换机,应该2、3万吧。首先要打好IT的基础架构,比如存储、核心交换机这两个,能用很久,按照财务制度进行折旧的话,固定资产折旧一个月摊下来没多少钱,但是你们的使用效率可就大幅提高了,以前5天跑完的job,现在可能2、3天就跑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们也是一点一点攒起来的,关键是你要清楚下一步怎么走,尽量保证以前买的设备能够继续用下去。比如你们 ...

嗯嗯,一下步确实应该这么搞,以前没有参考,瞎配的。。。有些可惜,但毕竟没有经验!现在我没开swap,按大佬们的建议还是想开,你建议是加一块固态当swap还是加2块以上做raid0?我不知道你说的固态盘和普通的有啥区别没?能否给个链接我做个参考。

网友F:
我们现在用的是三星的PM9A3,u.2接口模式的,你们现在的服务器要是没有U.2的硬盘背板接口的话,就买PCIE或者M2转PCIE的,装到PCIE4.0 X4以上的插槽里就行。
https://semiconductor.samsung.cn/ssd/datacenter-ssd/pm9a3/
说的这些都是固态盘,只不过接口模式不同罢了,就像以前机械硬盘的sata、scsi、sas、ide之类的区别。固态盘一定要买企业级,家用的那种写入寿命根本扛不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你的回复!我之前是开SWAP的,百度查swap是在物理内存不够用时才会用到,但是swap又比内存慢,实际情 ...

是,Swap必须要打开,否则系统性能受很大影响。很多时候并不是只要还有可用的物理内存就不会去用swap 的,所以你可能会看到有些关于 linux 安装的时候需要设置多大的 swap 空间的帖子上往往会说,让Swap 空间是你物理内存的2倍左右,但这只是针对物理内存比较小的情况。当你的服务器同时使用的用户很多,且每个用户运行的程序的内存使用方式也不确定的时候,swap 空间设置的大小就跟你的物理内存大小没什么关系了。 即便安装操作系统的时候设小了也不要紧,后续可以单开辟一个空白文件,当 swap 挂载上去也是一样的用的。

网友C:
看我写的文档(这个站有),大概了解一下基本架构。你的性能瓶颈出在存储可能性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Swap必须要打开,否则系统性能受很大影响。很多时候并不是只要还有可用的物理内存就不会去用swap 的 ...

后加是不是要用高速固态盘?以前确实用到swap会卡,不知道是因为不够用还是速度太慢,关掉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们现在用的是三星的PM9A3,u.2接口模式的,你们现在的服务器要是没有U.2的硬盘背板接口的话,就买PCIE或 ...

好的,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我写的文档(这个站有),大概了解一下基本架构。你的性能瓶颈出在存储可能性不大。。。
...

拜读了大佬的两篇文章(10人和100人),主要是介绍了硬件和软件,对于服务器本地优化、提高性能方面没有相关提及。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加是不是要用高速固态盘?以前确实用到swap会卡,不知道是因为不够用还是速度太慢,关掉就好了!
...

swap 用 SSD 当然是好,但之前卡的原因是没开,开了Swap 之后要好很多,哪怕是机械硬盘。

网友:
奥,intel这么不给力?  都用amd?
我只知道amd性价比还可以

网友G:
CPU负责超过100%,铁定是CPU拖后腿,性能成指数下降。 top命令看看各个CPU的负载情况。CPU负责正常了,接下来内存排第一,内存不要满载,如果满载了要swap分担容量,性能指数下降; 硬盘的读写速度,服务器用傲腾硬盘,速度快得飞起来,我自己就是傲腾硬盘,如果嫌傲腾太贵,可以用pci卡上插U-2的SSD,也很快。 接下来考虑硬盘文件格式,尽量用新的格式,如果照顾兼容性,建议EXT4格式。
我曾在海思半导体专门为模拟电路设计研究提高服务器效率3年,到目前为止,前前后后有近20年的研究经验。

网友H:
budget is the point, play IT skills make none sense

楼主:
引用 网友G:
CPU负责超过100%,铁定是CPU拖后腿,性能成指数下降。 top命令看看各个CPU的负载情况。CPU负责正常了,接下 ...

哇偶,大厂大神求加好友!你说的硬盘用傲腾是只针对SWAP还是所有的硬盘?

网友(2025-09-10):
引用 网友H:
budget is the point, play IT skills make none sense

能不能留个联系方式

网友:
是不是撞上散热器墙或者功耗墙了,这服务器虽然性价比不高,但是配置还是可圈可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