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工艺角对不同种类电阻影响一样吗?

楼主(2025-04-11):
rnpoly_sab电阻在ff/tt/ss工艺角下方块电阻分别为480/600/720
rppoly_sab电阻在ff/tt/ss工艺角下方块电阻分别为290/370/450

仿真时用ss工艺角仿真,两种电阻阻值都会比tt情况下更大。

实际生产过程中会不会出现一种电阻往ss工艺角偏,另一种电阻往ff工艺角偏的情况?

网友:
这种可能性是有的,就像MOS管的SF和FS这两种corner...

网友:
有可能。即使对于两个rnpoly_sab电阻,也有可能一个往ss工艺角偏,另一个往ff工艺角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