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AR ADC中13位冗余码转10位二进制码的问题?

楼主(2025-04-11):
各位大佬,关于这部分13位冗余码转10位二进制码的部分,有些不明白

三组二进制码相加,其中图一简化完的,其实就是拿第一行的-73 二进制码先和第三行的相加得到简化后的第一行,然后再和B1~B10相加。
按照图一的计算,我详细在图二列出了计算步骤:
其中
问题1:在步骤二的时候,符号位怎么在图一当中就直接忽略了?

问题2:在步骤四的时候,最后一位B10 我算的是  1+B10 = B10反,但是进位呢? 为什么没体现进位呀?

网友A:
CCliu的结构吧。
第一个问题,符号位不作为输出,正常情况下恒0. 体现为图二中的overflow,真要是符号位为1就说明码值超1023了,不正确。这点那篇isscc里也有说。
第二个问题,符号位表示的负数和对应绝对值就是有个LSB差,你可以看看B4和B7两个码值是64和8,加一起是72,不是73

楼主:
引用 网友A:
CCliu的结构吧。
第一个问题,符号位不作为输出,正常情况下恒0. 体现为图二中的overflow,真要是符号位为1 ...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关于第一个问题我明白了
但是第二个问题,您说符号位表示的负数和对应绝对值有个LSB之差,在这里为什么您会提到绝对值呢? 您提到的64+8 = 72不是73,我也没明白。希望您能进一步帮我解释一下,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