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finger与原理图不一致导致错误

楼主(2025-04-11):
如上图所示
我原理图所设计的晶体管W是60um,mutilple=1,finger=1
而我在版图里将其finger拆成2,也就是总的W仍为60um,mutilple=1,而finger width=30um,finger=2
为什么在上面会将晶体管宽度识别为87um?与原理图不能再对上了

楼主:
求大神帮忙,有条件不足之处请告知我补充

网友A:
建议把原理图和版图也贴出来,光这个界面信息太少

网友:
可能电路中某些器件、金属线短接,也会报这种错。点亮该管子的s、d、g看下布线正确不

网友B:
先确认管子是不是对的上,对得上可能识别错误,重新调一个

网友C:
版图原理图贴一下,你这个有可能是其他地方的lvs报错导致的这个问题

楼主:
感谢各位大神帮助,原理图和版图我贴在这里了
这种类型的管子是没有body的,只有三个极

新手来的,版图画的不够好,也请各位指点
不知道我所贴的版图信息是否足够详细了,如果还需要其他的也可以告知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把原理图和版图也贴出来,光这个界面信息太少

您好,我已经贴在下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版图原理图贴一下,你这个有可能是其他地方的lvs报错导致的这个问题

您好,原理图和版图都已经贴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确认管子是不是对的上,对得上可能识别错误,重新调一个

您好,管子是对的上的,不过LVS识别出来的宽度和我原理图的宽度不同,我原理图中采用1个finger,到版图后才改用的2finger,不知道跟这个会不会有关系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大神帮助,原理图和版图我贴在这里了
这种类型的管子是没有body的,只有三个极

你管子最上面那三个小小的tap跟右上角那条VC的线不是金属?我怎么看跟你有源区的layer一样,你没用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管子最上面那三个小小的tap跟右上角那条VC的线不是金属?我怎么看跟你有源区的layer一样,你没用错吧
...

没有用错,那里是gate,有源区active在更里边一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有用错,那里是gate,有源区active在更里边一点

你的意思是绿色那个重点带点的是gate吗

网友:
你这个layout截图是不是隐藏了一些层啊,我没看到gate在哪里,contact也没看到

楼主:
再补充一个:finger=2,finger width = 30u,total width = 60u(如右图)和finger = 1,finger width = 60u,total width = 60u(如左图)

这个finger=2的这个mos版图是对的吗?有点怀疑是这里出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意思是绿色那个重点带点的是gate吗

是的,绿色就是gate了

网友C:
你把你layout界面左边的layer勾上Used,截个图看看,我没理解gate为什么是这样的,这难道不是cmos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把你layout界面左边的layer勾上Used,截个图看看,我没理解gate为什么是这样的,这难道不是cmos工艺?
...

确实不是CMOS工艺哈哈

网友C:
引用 楼主:
确实不是CMOS工艺哈哈

那可以怀疑管子连接问题了,你上下两个管子拉开,不要merge到一起连接gate,再跑一下,lvs报其他结果估计就是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可以怀疑管子连接问题了,你上下两个管子拉开,不要merge到一起连接gate,再跑一下,lvs报其他结果估计 ...

好的,我试试,稍后还有一个拆成两个finger后总宽度的问题,在上传中,也麻烦大神您关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可以怀疑管子连接问题了,你上下两个管子拉开,不要merge到一起连接gate,再跑一下,lvs报其他结果估计 ...

大神您好,我在16楼#16上传了一张关于拆分finger和不拆分时管子宽度的测量,不知道可不可以劳烦您看下是否在那个地方有问题,我尝试将管子拉开重新跑LVS,还是没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