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ll digital pll里面的TDC输出如何进行位拓展给LPF使用

楼主(2025-04-11):
想请教一下,TDC的输出位宽比LPF的位宽少,
按照我的理解是:如果只是高位补零的话,在LPF中经过系数缩小时,TDC输出整体右移几位就变成全0了,LFP再累加就没意义了,所以想问问应该是要怎么处理吗?

网友A:
直接不同位宽去右移,LPF位宽肯定比TDC输出宽得多,你要执行右移,也只是把1移动到小数部分。
另外我问一下你的TDC是基于延迟buffer的类型吗?传输特性曲线是mid-tread还是mid-rise?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不同位宽去右移,LPF位宽肯定比TDC输出宽得多,你要执行右移,也只是把1移动到小数部分。
另外我问一下 ...

感谢回答,所以是要在LPF里面做小数加法器才能实现。

是基于延迟链buffer的结构,但”mid-tread还是mid-rise“是指什么?还不了解这个概念。。。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回答,所以是要在LPF里面做小数加法器才能实现。

是基于延迟链buffer的结构,但”mid-tread还是mid- ...

我不确定你说的小数加法器是什么意思,不过你只要拓展位数然后截位就能做到了呀,你最终输出肯定是归一化到DCO的输入的一个LSB上吧,相当于你LPF输出增加1,DCO输出跳变一个控制字。

至于mid-tread,意思是中间平坦,理想化的传输曲线就是-0.5LSB到0.5LSB量化为0,0.5LSB到1.5LSB量化为1
mid-rise意思是中间升起,传输曲线相当于是-1LSB到0输出-1,0到1LSB输出+1,1LSB到2LSB之间输出+3这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确定你说的小数加法器是什么意思,不过你只要拓展位数然后截位就能做到了呀,你最终输出肯定是归一化 ...

也不需要特别考虑小数加法,只要最终输出与DCO的输入对应即可,好像明白了。

从你的解释来看,我传输特性曲线应该是mid-tread,

mid-rise的输出都是会只有奇数(或者偶数)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也不需要特别考虑小数加法,只要最终输出与DCO的输入对应即可,好像明白了。

是,一般来说就是全奇数。我再问一下,你的TDC里面的判决单元是DFF还是arbiter呢?

楼主:
就直接用DFF,DFF亚稳态的影响是导致TDC线性度会不好吗?目前还没有了解这块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一般来说就是全奇数。我再问一下,你的TDC里面的判决单元是DFF还是arbiter呢?
...

就直接用DFF,DFF亚稳态的影响是导致TDC线性度会不好吗?目前还没有了解这块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