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14管是什么作用,求解答,它的名字是什么

楼主(2025-04-11):
(图片)

网友A:
个人理解哈:
M14把左右两边隔离开,当你的电路不需要工作的时候,下面引出去的红线给一个低的栅压,放大器不工作功耗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理解哈:
M14把左右两边隔离开,当你的电路不需要工作的时候,下面引出去的红线给一个低的栅压,放大器 ...

红线接的是一个电容,不用管,我感觉M14是个导线的作用,具体的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