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大家全差分的斩波运放用蒙卡测失调仿真环境怎么搭建?

楼主(2025-04-11):
请问大家全差分的斩波运放用蒙卡测失调仿真环境怎么搭建?这是我在网上看到单端的斩波运放的tb搭建

网友(2025-08-21):
请问二u和仿真的?有解决 吗?

网友(2025-09-26):
我也想知道,我直接在5V_25℃用MC仿真,所有器件模型选择mc corner,目的是得到Vos的标准差。结果一仿真输出都饱和了,电路工作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