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峰值电流模buck

楼主(2025-04-11):
各位大佬,想问一下功率计的pmos偏置状态不正确的原因是什么呢?

网友A:
看不懂你的问题,你得描述清楚。看了你的电流波形,建议你把仿真精度调到最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懂你的问题,你得描述清楚。看了你的电流波形,建议你把仿真精度调到最高 ...

就是哥 功率级的pmos为什么会处于饱和区啊hhh

网友:
driver能力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