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naloglib库中sp2tswitch如何延时使用

楼主(2025-04-11):
如图,analog库里面的多向开关sp2tswitch,如何在tran仿真时,最开始开关闭合在2,10ns后闭合在1呀

网友A:
你是搭建ESD的TB吧,用analoglib的switch,别用这个sp2tswitch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搭建ESD的TB吧,用analoglib的switch,别用这个sp2tswitch

是的是的,好嘞,看来确实没法延时控制,只能用switch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