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reate scenario 問題

楼主(2025-04-11):
目前使用ICC2时遇到了Mismatched temperature的问题
后来发现是因为STD的temperature跟flash是不同
想请问遇到这个情况要怎么解决

icc2_shell> report_pvt
****************************************
Report : pvt
Design : chip_flash_top
Version: V-2023.12
Date   : Fri Apr 11 14:40:33 2025
****************************************
--------------------------------------------------------------------------------
Warning: Corner max:  0 process number, 0 process label, 0 voltage, and 1 temperature mismatches. (PVT-030)
Warning: 1 cells affected for early, 1 for late. (PVT-031)
Warning: 0 port driving_cells affected for early, 0 for late. (PVT-034)
--------------------------------------------------------------------------------

Warning: Mismatched temperature in corner max. (PVT-021)
Library has 2 panes
Entry 69:
  Lib: flash
  Pane: 1
  Process Label:  specified: (none)        effective: (none)
  Process Number: specified: 1             effective: 1
  Rail 0 (default) Voltage: specified: 4.50          dynamic: --            effective: 4.50          static: 4.50
* Temperature:    specified: 125.00        effective: 85.00
  Primary rail: 0  Secondary rail: --  N-bias rail: --  P-bias rail: --
  early cell refs: 1        port refs: 0     driving_cell refs: 0     lib refs: 1
  late  cell refs: 1        port refs: 0     driving_cell refs: 0     lib refs: 1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修改,但想请问修改lib文件是标准流程吗,或是修改lib文件的温度是正常的行为,小弟还是新手抱歉问题比 ...

当然是非标准的,但是你也没有别的办法的话,只能这么做了

楼主:
这是我的脚本

set corners  { max  min }
set tlup(max)  ./library/tech/starxt/tluplus/*.tluplus
set tlup(min)  ./library/tech/starxt/tluplus/*.tluplus
set tlup_map   ./library/tech/starxt/tluplus/star.map

set opcond(max)  ss_1p35v_125c  ;# from db operating condition
set opcond(min)  ff_1p65v_-40c

set modes  {func}
set sdc(func) */*.sdc
remove_corners -all
remove_modes -all
remove_scenario -all

foreach var $corners {
   create_corner $var
}
foreach var $modes {
   create_mode $var
}
foreach c $corners {
   foreach m $modes {
      create_scenario -name ${m}_${c} -mode $m -corner $c
   }
}

foreach var $corners {
   current_corner $var
   read_parasitic_tech -tlup $tlup($var) -layermap $tlup_map
   set_parasitic_parameters -late_spec $tlup($var) -early_spec $tlup($var)
   set_operating_conditions $opcond($var)
}

foreach m $modes {
   foreach_in_coll s [get_scenarios -mode $m] {
      current_scenario $s
      source $sdc($m)
   }
}

set_scenario_status -all -active true [all_scenarios]

current_scenario func_max

网友A:
你的flash的NDM有125的不?换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flash的NDM有125的不?换一下

你好,目前没有125的,所以没有办法换,想请问这个问题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目前没有125的,所以没有办法换,想请问这个问题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 ...

如果是lib文件,能否手工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lib文件,能否手工改一下

能修改,但想请问修改lib文件是标准流程吗,或是修改lib文件的温度是正常的行为,小弟还是新手抱歉问题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