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lassF VCO差模开关电容阵列问题

楼主(2025-04-11):
目前在做一个带共模振荡的Class F23 VCO,需要用开关电容来调谐。开关电容应该是差模电容,不能被共模看到的。但是仿真下来共模路径仍然可以看到,具体仿真是短接电容阵列两端接Port,Port另一端接地仿真sp。用了几种开关电容结构这个问题都没有缓解。这个问题是我开关电容阵列设计的问题还是无法避免的问题呢?求指点

附图:开关电容单元(4bit):

网友A:
没做过vco,但是你中间那个NM0管子要是model不对称应该会有影响的,所以建议你正向反向都加一个,做成对称的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做过vco,但是你中间那个NM0管子要是model不对称应该会有影响的,所以建议你正向反向都加一个,做成对称 ...

我照着你的说法试过了,但是问题还是没有缓解。我在想是不是因为晶体管S/D是虚地的所以CM天然就是能看到的呢?不过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照着你的说法试过了,但是问题还是没有缓解。我在想是不是因为晶体管S/D是虚地的所以CM天然就是能看到 ...

具有求学好问的精神,拥有美好的谦逊品德,又掌握扎实的知识技术,向楼主学习

网友B:
你的差模电容对共模阻抗的影响有多大(和差模相比),我这边仿真的是差模电容对共模阻抗的频率几乎没影响,对共模阻抗幅值有很小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差模电容对共模阻抗的影响有多大(和差模相比),我这边仿真的是差模电容对共模阻抗的频率几乎没影响, ...

主要关注相位,相位影响很大。在注释掉差模电容阵列的时候固定的共模电容和电感谐振在8G左右,加上电容阵列后开关全开谐振在6.5G,开关全关谐振在6.8G这样。

另外可以请教一下您的共模下相位幅值仿真是怎么进行的吗?是我的仿真方法的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