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个是smic180bcd的BUG吗

楼主(2025-04-11):
我用的smic180bcd的工艺库,我画ldmos管的版图的时候用导线连接N管的HVBN端口以后,再进行drc验证,就会出现一系列AA的报错,版图上就会在长方形内环四个拐角出有一个小正方形高亮,都是提示间距问题,图片中是其中一类。这个时候这个小正方形可以选中,我选中删除以后再验证drc,就没有报错了,然后我把导线删除,再重新连线,验证drc,还会出现之前的报错,请问各位大佬这个到底是bug还是怎么回事

楼主:
高亮的这个地方是它器件自带的,我也没有画金属

网友A:
哪有那么多bug,你把报的DRC错贴出来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有那么多bug,你把报的DRC错贴出来看下

这是一部分,点进去都是高亮同一个地方

网友B:
可以把与这一条检查规则有关的SVRF语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把与这一条检查规则有关的SVRF语句看看

请问这个在哪里看

网友:
就是做DRC时填的RULE文件路径,打开看看。

网友C:
使用自动打孔的命令了? 看起来这个位置加了pdiff-cont导致的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使用自动打孔的命令了? 看起来这个位置加了pdiff-cont导致的错误。

神医啊,终于是解决了。

之前报错了以后我把所有孔和连线都删除了,依然报错,这个就很神奇了,必须得把器件删了重新放进来再验证drc才正常

网友C:
引用 楼主:
神医啊,终于是解决了。

之前报错了以后我把所有孔和连线都删除了,依然报错,这个就很神奇了,必须得把 ...

auto-con 打孔的时候,需要手动选择pdiff/ndiff-cont

楼主:
引用 网友C:
auto-con 打孔的时候,需要手动选择pdiff/ndiff-cont

学到了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