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流片回来后测试,芯片在上升沿会出现类似抖动的样式

楼主(2025-04-11):
刚刚回来的流片芯片,主要功能是levelshift,将0/2.5V的输入方波信号转换到-5/+5V,设计的工作频率是能够达到50MHz的,测试会发现在有的片子的信号的上升沿会出现抖动,并且会随着输入信号频率的增加而加剧。例如图1是输出信号相对完好的,在上升沿的抖动不会很大,但是有的通道会在一开始的输出是正常的,但是过一会儿输出信号上升沿的抖动就会加剧例如输入信号频率1MHz的图2,输入信号频率5MHz的图3,输入信号频率10MHz的图4.并且出现抖动后流过电源的电流也会增加,像是什么被击穿了,有大佬能帮忙解答一下吗,感谢感谢

图1

图1

图2

图2

图3

图3

图4

图4

网友A:
反射造成的,你仿真端口加电感应该可以复现

网友B:
串联一个和pad的输出阻抗相当的电阻并且输入输出PCB上走线匹配。先排除反射的问题看看。

网友:
如果仔细看波形,还是设计的仿真不完整。或许反射有贡献,但应该不是主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射造成的,你仿真端口加电感应该可以复现

振铃效应吗?这就是我考虑了振铃效应,串联了一个电阻的输出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串联一个和pad的输出阻抗相当的电阻并且输入输出PCB上走线匹配。先排除反射的问题看看。 ...

嗯嗯,这就是我串联了电阻之后的仿真结果